心电QRS波中的R波如何识别

楼主(2014-03-12):
求教搞过心电这块的大神们,目前R波的识别采用传统的阀值法在T波异常时T波幅度会高于R波,所以想用斜率法加阀值法来判断R波。现在就是不知道斜率法该到底怎么弄,R波的最小斜率是多大,希望大虾们指点一下,我请大家喝茶啊?

楼主:
千万别沉啊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顶顶更健康

网友(2014-07-27):
实在不行就全算,取斜率最大值,

网友A(2016-09-02):
两年多了。。。哥们现在研究怎么样了?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年多了。。。哥们现在研究怎么样了?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你是怎么识别R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怎么识别R波的?

网友:
斜率最大点倒是比较容易,但是不懂心电的RT能不能上个图扫盲省得百度

楼主:
if((ECG_buff[9]>ECG_buff[0])&&(ECG_buff[9]>ECG_buff[18])&&(ECG_buff[9]>=ECG_buff[8])&&(ECG_buff[9]>=ECG_buff[10])&&(ECG_buff[9]>ECG_buff[6])&&(ECG_buff[9]>ECG_buff[12])&&(ECG_buff[9]>ECG_buff[0]+Maxthreshold)&&(sequ>=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ECG_buff[9]为R波最大值,Maxthreshold为R波斜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if((ECG_buff[9]>ECG_buff[0])&&(ECG_buff[9]>ECG_buff[18])&&(ECG_buff[9]>=ECG_buff[8])&&(ECG_buff[9]>= ...

这图R波太低了还是QRS间期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R波太低了还是QRS间期太长了?

输入信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