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ot board 飞思卡尔 A9疯狂来袭

楼主(2014-03-12):
RIot  board上手之简介
  RIot board 是飞思卡尔刚刚推出的即树莓派和TI的bb-black之后的有一个开源的专注安卓的开放式的有大量工程师后续支持的社区式开发平台。刚刚推出,在欧美引起很大的反响,我相信在中国也会很快风靡整个中国地区。
  RIot board 图片:

  RIot board 硬件参数如下:
处理器:
ARM Cortex™-A9 内核的i.MX 6Solo处理器
集成32 KByte一级指令缓存
集成32 Kbyte 一级数据缓存
集成私有计数器和看门狗
集成Cortex-A9 NEON MPE(媒体处理引擎)协处理器
板载存储器:
4GByte eMMC存储器
2*512MB DDR3 SDRAM存储器
板载接口和按钮:
一对音频输入/输出接口
一个 LVDS接口
一个HDMI接口
一个LCD显示屏接口(扩展接口)
数字摄像头接口
MIPI接口
Open SDA
四路TTL电平串口(一路为Debug口,三路为扩展接口,)
四个高速USB2.0 HOST接口(480Mbps)
一个高速USB2.0 OTG接口(480Mbps)
一个SD卡接口
一个TF卡接口
一个10/100M/1Gbps RJ45网络接口
两个I2C接口(扩展接口)
两个SPI接口(扩展接口)
三个PWM接口(扩展接口)
GPIO接口(扩展接口)
一个JTAG接口
一个Boot Configuration拨码开关
四个LED灯(一个系统LED、两个自定义LED、一个Open SDA LED)
一个复位按钮

  RIot board软件之源:
  RIot board 用户中文手册 http://dl.vmall.com/c09taytfdw
  RIot board 原理图       http://dl.vmall.com/c0mvwpomdx
  RIot board datasheet      http://dl.vmall.com/c07842epcm
  RIot board linux镜像     http://dl.vmall.com/c0r0qgzqgs
  RIot board linux源码     http://dl.vmall.com/c0kofn06bs
  RIot board linux烧写工具 http://dl.vmall.com/c0604avbjd
  RIot board 安卓镜像     http://dl.vmall.com/c0za9cpxte
  RIot board 安卓源码     http://dl.vmall.com/c0w8ecgy7u
  RIot board 安卓烧写工具 http://dl.vmall.com/c03clsm0pe

网友:
沙发。很强大。不过自己只停留在stm32阶段。

网友:
好像线距很小,很难自己加工

网友:
不错,等降价了搞一个研究一下

网友:
在国内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买到呢,能买到了也要看看价钱如何

网友:
飞思卡尔没有接触过,想看看呢

楼主:
RIot  board上手之跑安卓
  RIot board标配发货只有一块板子和一根MICRO usb线。出厂默认系统是安卓输出到HDMI显示。
  好了我们先上电,找一根HDMI插在HDMI接口,另一端接上RIot board,给riot board上电。过一会我们会看到安卓的启动界面,如图:

  我们可以进入主界面看看,最原生态的安卓4.3.下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安装各种app应用到RIot board。
  安装usb驱动
  下载最新的安卓SDK,http://developer.android.com/sdk/index.html
  解压刚刚下载的SDK到任意盘符如图:

  打开SDK Manager.exe
  又三款软件包必须要安装
  选中sdk tools和platform tools

  选中谷歌usb驱动

  点击安装

  后面会提示是否同意license,同意继续安装即可
  后面等待安装完成即可
  配置RIot board
  我们主要要开启RIot board的调试功能 usb debug。
  进入主菜单->设置-最下面 如图:

  点击About tablet
  到最下面,如图:

  点击Build number ,7次,记得一定要7次,你会看到奇秒的事情!
  然后你会看到在设置的主页中看到develop options 如图:

  4.点击developer options 如图:

  选中 usb debugging 到此设置完成了。
  开启允许安装外部的app
  进入设置,点击安全设置如图:

  再点击“Unknown sources  允许即可

  连接并安装app
  用micro usb连接RIOT board 和我们的pc 机,会提示驱动安装完成。
  打开一个dos窗口,进入sdk工具的解压目录,然后进入;adt-bundle-windows-x86-20131030\sdk\platform-tools 如图:

  下载任意一款app,比如我下的保卫萝卜游戏软件,把下载的APP放到adb.exe所在目录。(sdk解压目录\android-sdk-windows\adt-bundle-windows-x86-20131030\sdk\platform-tools)
  在刚刚开启的dos中执行命令:adb install baoweiluobu2__99.apk,   ok等待安装完成。

  现在你可以在riot board中随便安装了!

楼主:
RIot board 飞思卡尔 A9疯狂来袭 只要550元,有需要联系我,全程支持,qq  997480698@qq.com,电话18116275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