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自己做U盘系统安装维护的工具

楼主(2014-03-12):
集成以下几个功能

1. win7
2. winxp
3. PQ硬盘分区魔术师
4. ghost
5. winpe

还有什么大家补充,网上有这样的工具,但是都会加一些广告之类的东西进去,也担心会不会偷偷修改系统的其它东西,想做一个纯净的.

网友:
到网上下载一个 U盘启动大师   做一个U盘启动盘就行了   然后下载 XP 和 win7   ghost镜像放到U盘

网友:
我用的是老毛桃做的启动U盘

网友A:
老毛桃的有病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毛桃的有病毒

就是担心这些事情,还有修改主页,安装软件之类的.

网友:
我一般用小马的PE,用 UltraISO制作一个  启动 - 写入硬盘镜像  就好啦

网友:
一键工作室,上面有详细教程。

网友:
安个easybcd,多个系统引导不用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