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监测风扇状态?

楼主(2014-03-12):
机箱有4个散热风扇,要监测风扇状态,防止风扇停止导致机箱稳定升高,机箱内已经有温度传感器了
如何检测风扇是否在转?

是否可以监测每个风扇的电流从而判断风扇大致状态?

网友:
好像很多风扇都是三根线的,其中的一根就是用来监控转速的,可以根据温度来调整转速.

网友:
四线风扇,一根线是转速信号,输出方波,周期随转速变化而变化;一根是PWM调速信号。

可以用类似 MAX6615/6616 一类的风扇管理芯片,硅片本身有个传感器,还可以外界两路拉远的温度传感器,调整PWM实现调速。

网友:
过来看看,我们已经开了电机这门课,貌似可以用霍尔传感器

网友:
买3线风扇,带RD功能的。风扇停转会输出H电平报警。或者买一般的三线可以检测转速。

网友A:
楼主,你真有福,我做过这类设计。首先要选择具有堵转功能的风扇,即便风扇卡了,也保证不损坏你的供电电路。然后在风扇电源线上串电阻,监测脉冲。发现没脉冲了,风扇就OVER了!
我就帮到这里了,希望对有有帮助!

网友:
还有PIC的TC670,很小的6脚风扇检测芯片

网友:
三线风扇吧,可以检测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真有福,我做过这类设计。首先要选择具有堵转功能的风扇,即便风扇卡了,也保证不损坏你的供电电路 ...

风扇电源波形图,把脉冲转成电压,运放比较输出给MCU

网友:
波形,就这样子,又温习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