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资料,2.8寸ILI9341的SPI接口程序!显示效果非常棒!3个IO

楼主(2014-03-12):
市场很多单片机价格便宜,但是IO不多,如果您想带大屏,怎么办?
现在简单了,我们公司根据市场需求,特推出一款2.8寸 240*320的 SPI接口液晶屏!3个IO就可以点亮了,市场唯一一款哦,其它家的SPI接口屏都是2.4寸以下哦!
ILI9341的驱动,市场最新热门驱动芯片!

废话少说,先上传显示图片吧,相机是个渣,拍的不好,见谅!实际显示效果惊艳!

再上传程序吧,只要3个IO哦!SDA,SCL,CS  !
根据ILI9341手册,第一个CLK的SDA为低是写命令,第一个CLK的SDA为高是写数据!

所以写命令函数是:
void LCD_WR_REG(u8 CMD)
{
        CLR_CS();
        CLR_CLK();
        CLR_SDA();
        SET_CLK();
        TFT_SPI_Write_Byte(CMD);
        SET_CS();
}
写数据函数是:
void LCD_WR_DATA(u8 DATA)
{
        CLR_CS();
        CLR_CLK();
        SET_SDA();
        SET_CLK();
        TFT_SPI_Write_Byte(DATA);
        SET_CS();
}
其实非常简单的,可以移植到任何平台!有树莓派的也可以玩玩哦,3个IO就可以模拟出来了!

方便初次使用ILI9341驱动芯片的人,上传下手册吧! 原版是英文的,不喜欢看英文的可以自己搜索ILI9341中文手册,论坛有一个哥们翻译了!

最后完整的STM32驱动程序:

网友A:
模拟方式,限制太多,严重影响干其他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方式,限制太多,严重影响干其他事情

也支持18位RGB接口呀!

网友B:
支持,下来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下来学学;

一起学习!

网友C:
山羊哥,广告不错,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山羊哥,广告不错,支持!!

虽然有广告成份,但也有技术成份呀,坛里好几个在求9341 spi程序呀!

网友D:
多少钱?白菜吗?白菜来几颗!

网友E:
其实你稍微看看UCGUI你就知道在里面有SPI IIC  8080  6800  接口驱动了只要定义一下端口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少钱?白菜吗?白菜来几颗!

呵呵,这个是公厂刚量产的产品,目前不会白菜价,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你稍微看看UCGUI你就知道在里面有SPI IIC  8080  6800  接口驱动了只要定义一下端口就能用 ...

有2-3年没有用UCGUI了,有空瞧瞧去!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这个是公厂刚量产的产品,目前不会白菜价,抱歉!

目前淘宝有SPI的3线  2.2寸 240×320 天马屏,也是9341控制,价格是20淫民币

这类SPI接口的屏幕,实际上注重TFT屏幕体验的产品 很少会用到,因为刷屏实在是太慢了
即使32M的SPI接口,16bit 数据的话,单点刷屏速度才2M
如果是并口16bit的话 20M很轻松

不过这类接口 胜在实验方便,是各类开发板,低端MCU的 居家必备利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淘宝有SPI的3线  2.2寸 240×320 天马屏,也是9341控制,价格是20淫民币

2.8的玻璃要贵一些,所以我们销售价格是25元一片  当然量大价格更加优惠!

网友:
25元的的2.8寸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淘宝有SPI的3线  2.2寸 240×320 天马屏,也是9341控制,价格是20淫民币

这类SPI接口的屏幕,实际上 ...

呵呵,这个是市场有需要,我们就做!市场才是王道。

网友:
这个帧数很低吧。

楼主:
选择SPI接口了,帧基本就不是问题了!如果想速度可以选择16位的屏! 当然这款屏还支持RGB接口,带LCD控制器的U可以驱动,速度更加快!比如439  1788等等

网友:
市场上2.4寸的TFT那一型的驱动用的最多?(即:哪一型2.4寸TFT最为通用)

网友F:
我在淘宝上看到spi接口的TFT还是不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在淘宝上看到spi接口的TFT还是不少的

2,8寸的没有,只有2.4寸及以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2,8寸的没有,只有2.4寸及以下!

哦 不好意思 孤陋寡闻了

网友:
正需要这个,非常感谢!

网友:
刷屏太慢了。

网友(2014-07-17):
楼主您好,最近在学习您的代码,已经成功移植在FPGA板子上,想请教,交流一下,如果可以能否请教一些问题呢?

网友G:
这是 我移植的结果,如果方便的话 请问可以交流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 我移植的结果,如果方便的话 请问可以交流一下吗

您买人家的模块找我交流啥??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买人家的模块找我交流啥??

老师误会了。
这是我们自己开发的板子...我们的毕业设计
而且这是FPGA的板子啊....而且我在国外,回国一定购买老师的板子0 0
最近在学习老师的代码 觉得很好,不知道老师可否赐教呢?

如果老师觉得很不爽,因为学习了您的资料,我愿意再购买点屏幕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买人家的模块找我交流啥??

您误会了。。。看下我上线的时间 就知道。。。我是在国外的- - 没法购买您的模块啊....
知道用了您的代码 您很不爽,这样吧 支付宝账号发过来,我给您打2块屏幕的钱,如果这样您也不愿意交流就算了,算我打扰您了

网友:
楼主我真的是诚心诚意的来学习的。。。请不要误会。。。

网友:
我是真心诚意来学习的,就算你们不愿意教我,代码我的确也学习了,支付宝账号请发过来,我自愿消费你们的屏幕。

对于你们的劳动成果我100%的尊重,即使不愿意赐教 该是你们的 我一定给你们

网友(2015-05-12):
引用 网友G:
老师误会了。
这是我们自己开发的板子...我们的毕业设计
而且这是FPGA的板子啊....而且我在国外,回国一 ...

你有什么问题,直接问呗,楼主知道自然会回答。

网友(2015-08-28):
一般的SPI不是CS,MOSI,MISO和CLK么,这个的接口名称为什么和IIC的命名一样啊,但是又有CS,,,
这到底是SPI还是IIC???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是 我移植的结果,如果方便的话 请问可以交流一下吗

FPGA板子不错,spartan 6容易有点小,有没有7系列的板?

网友(2015-10-09):
不知道ILI9341是否支持中文哦。

网友(2015-12-03):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2016-12-23):
买了楼主的屏,这个程序注释里的硬件接线跟丝印上的引脚定义不对应,调不通,能否告诉一下?
//PC2---S0 不明白
//PC3---SI 不明白
//PC7---WR 不明白
//PC8---RS 不明白
//PC9---CS 不明白是接TFT_CS还是SD_CS
//RST---RESET
//PC10---BL
//IM0-IM2跳线(模块背面):IM0=1;IM1=1;IM2=1 不明白
液晶屏丝印上的引脚定义:
VDD
TFT_CS    ???????
SDI(SDA)
SDO
SCK(SCL)
RST
SD_CS    ??????
TFT_BL
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