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值设置问题

楼主(2014-03-12):
6560的驱动版4m的螺距 4芯电机 F值得设置成多少
我设置成900还可以但是设置1000机器耿耿响设置成2000机器能反方向运动正方向运动的时候总卡主停下在动还能动是什么原因

网友:
检查一下接线吧,你的机器能到2400

楼主:
接线出了什么问题 麻烦指点下

楼主:
线圈接反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