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Linux 开发环境的搭建问题

楼主(2014-03-12):
如题,搜索了很多资料,发现N多个版本 ,大致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 linux下搭建基于Eclipse+QT 进行开发
1.安装Eclipse(CDT+pde+Jdt)
2.安装交叉编译工具链
3.安装QT
4.安装串口工具minicom和 ckermit

第二类 基于build-essential
1.安装Vim
2.安装build-essential
3.安装语法分析器bison flex
4.安装C++函数库man手册
5.安装串口工具minicom和 ckermit
6.安装交叉编译工具链

第三类 windows 下搭建基于Eclipse+QT 进行开发
1.安装Eclipse(CDT+pde+Jdt)
2.安装交叉编译工具链
3.安装QT
4.安装串口工具minicom和 ckermit

请各位指点一下到底哪种才是正确的?为什么windows下也可以直接开发ARM_linux 呢?

网友A:
装个arm-linux-gcc搞起再说,以后看开发需要哪个软件再装

网友B:
交叉编译工具链 这个是关键 其他看你需求 习惯 等等

网友:
很遗憾不能帮楼主解决,不过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arm-linux-gcc搞起再说,以后看开发需要哪个软件再装

除了这个其他都不用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叉编译工具链 这个是关键 其他看你需求 习惯 等等

除了交叉编译链 其他都不用吗?

网友B:
eclipse vim vi 都是文本编辑器 你喜欢用啥就装啥
QT是搞界面的
串口工具是调试时用的

网友C:
楼主,你要开发啥?
1、驱动 安装开发板提供的交叉编译器,官方还有Linux开发包,我一般设置和虚拟机和本机共享文件夹,在windows下使用串口软件,(细节还有很多);
2、界面 那就是Qt吧,Qt有Linux版、ARM交叉版(官方提供)、Windows板本;

至于 VI什么的,系统一般自带的有,看你的问题,你似乎没搞明白自己在学啥,甚至还没用虚拟机安装linux吧?

网友:
qt还用的多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要开发啥?
1、驱动 安装开发板提供的交叉编译器,官方还有Linux开发包,我一般设置和虚拟机和本机 ...

我想问你 你是如何实现linux 和windows下共享文件的,
我找了一篇博文,http://blog.chinaunix.net/uid-23085164-id-109277.html
里面介绍安装VMware tool 然后如何在linux共享文件夹 这些我都做到了,
但是windows 下添加映射驱动器的 时候 workgroup 老是打不开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是不是samba的配置文件没搞对呢?
有没有简易的方法!!!!!!

其实我只是刚开始学,还没有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eclipse vim vi 都是文本编辑器 你喜欢用啥就装啥
QT是搞界面的
串口工具是调试时用的

精解!
原来这样!那这样说 ,就是其实以Eclipse的强大功能,我无需在linux系统下,同样可以开发设计ARM的程序了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解!
原来这样!那这样说 ,就是其实以Eclipse的强大功能,我无需在linux系统下,同样可以开发设计ARM ...

那你要有windows下的arm编译器
但是你如果要在arm上跑linux(uclinux)的话就必须在linux上搞了,编译linux内核貌似要很多依赖文件,windows下是没有的,反正就是很麻烦
eclipse很强大但不自带编译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你 你是如何实现linux 和windows下共享文件的,
我找了一篇博文,http://blog.chinaunix.net/uid-2 ...

我用的是Virtual Box ,如果设置共享不成功的话,你可以采用cuteFTP软件,在Windows和Linux之间传递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ce系统.rar (111.35 MB)quote]

谢谢! 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