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和MCU做一个USB转真并口的板子有没有价值?网口实现?

楼主(2014-03-12):
打算弄一个出来支持现在的并口运动控制卡,不知有没有支持率,有价值就开工筹划...

网友A:
不知道成本如何,这个应该很多需求,包括硬件开发人员本身

网友B:
什么是并口运动控制卡

网友C:
价值不大,倒不如把直接控制卡该成usb的

网友D:
看你的价格咯   如果做到100以内包邮的话就有市场

USBCNC控制卡最便宜也才150左右,无非是换个软件罢了,客户基本都是买来玩玩的,如果到了300不如买台二手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价格咯   如果做到100以内包邮的话就有市场

USBCNC控制卡最便宜也才150左右,无非是换个软件罢了 ...

有理,不过目前做CNC的绝大多数都用的是并口控制,网上传的德国的那个USB转真并口并不能实用,至少绝大多数都没用起来,usb的cnc控制板也就大海的和国外的三四家,但是价格太高,仿mach的usb板子三轴都要大500.大海的没用过 ,但是需要配自己的软件,评价也不甚很高。

网友E:
我需要用到真并口,如果有我会买来试试

网友:
我也需要一个

网友F:
除了台式机自带的并口,可以在笔记本上用的 真并口 (就是用并口端口地址可以访问的),只见过一种 PCMCIA  是可以的。
如果是USB,应该不会转成真正的并口,也就是不能通过端口地址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值不大,倒不如把直接控制卡该成usb的

如果价格不高不是可以支持现有的并口控制卡,对还没准备机器的人也算福音了不是,我是这么想象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需要用到真并口,如果有我会买来试试

还在考虑是否做,要是做了,出了测试版就寄你个试试,如果是网络口的呢?目前得到的信息USB虚拟出并口有点触,规划中,出来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除了台式机自带的并口,可以在笔记本上用的 真并口 (就是用并口端口地址可以访问的),只见过一种 PCMCIA  ...

嗯,我也在疑惑这里的问题。所以考虑网口层面有机会。

楼主:
看来你和我一样需要这么一个东西,换了个PC没有并口了,老的运动控制卡不能用在上面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并口运动控制卡

运动控制卡,和主机的接口是通过并口连接。当然还有很多种运动控制卡和PC的接口不同做个区分,比如ISA的,PCI口的,PCIE的,并口的,USB的,网口的,Firewwire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价格不高不是可以支持现有的并口控制卡,对还没准备机器的人也算福音了不是,我是这么想象的哈。 ...

但我觉得并口这东西已经基本淘汰了,与其去拯救要淘汰的,不如开发一个全新的。

网友G:
并口已经基本淘汰了,所以觉得市场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我觉得并口这东西已经基本淘汰了,与其去拯救要淘汰的,不如开发一个全新的。 ...

其实一通百通,如果这个接口通了不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做自己的运动控制卡了。
现在的阶段是老的并口运动控制卡玩不转了,换了个机器没并口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并口已经基本淘汰了,所以觉得市场很小的

赞同,只是很多正在玩DIY CNC的基本都会选择便宜点的CNC,很多机器又没有并口用了,我得目的很简单,目前只是把我的运动控制卡拯救回来,呵呵。

楼主:
有没有人了解现在成品的USB或者网口的运动控制卡是怎么实现虚拟并口的,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方式来做,当然越具体越好,目前我知道的是驱动层做了这个工作,也可能是在filter层做的,只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感觉楼主还没有了解 mach3 usb 的本质, 也没有搞清楚真正用户的需求。

凭我们这一年对 mach3 usb 卡的了解, 并不是做了个转并口的工作, mach3 是支持 2 次开发的, 也就是说 mach3 官方提供了 sdk, mach3 早期用并口是为了做最低的成本让大家用上最便宜的运动控制卡, 但是 mach3 本身软件就并口来说功能还会强大很多很多, 并口不支持的功能太多, 可能让第三方完善的功能也太多, 我们就已经找到 mach3 自由的 bug 很多很多了, 你做了 usb 转并口还是解决不了已有的 bug, 而且还有很多很多功能不能扩展。

除了目前我知道 mach3 有并口的运动控制卡, 别的家我见的都是 pci 的卡, 最后出来是并口的接口罢了, 都不是并口啊, 比如最典型维宏卡。

目前 3轴的卡卖 500 左右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市场小, 量小, 当中国客户接受了 usb 卡,usb 卡的价格一定会降到 300 以内。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理,不过目前做CNC的绝大多数都用的是并口控制,网上传的德国的那个USB转真并口并不能实用,至少绝大多 ...

我用的就是大海的最老的第一版,4轴控制器。

软件为中文,感觉舒服:)

软件支持机型:
XYZ 轴 CNC,  作为雕刻机
双 XY 的热线切割,作为线切割机
XYZ 轴+ A 轴,作为雕刻机
XYZ 轴+ A 轴供料,作为立体打印机
其余不懂

目前只使用 XYZ 轴 CNC, 使用顺利,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一通百通,如果这个接口通了不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做自己的运动控制卡了。
现在的阶段是老的并口运动 ...

所以,你应该研究一下老的控制卡的原理,改造老的并口控制卡,而不是做一个新并口出来。

网友D:
我感觉研究一下AVR开源做的G码+电机控制,然后用STM32扩展一下功能,写个好一点的上位机软件就行了。
某宝有个就是拿开源方案做的388元的激光雕刻机自己写了一个上位机软件,见出货量不小,可惜行程在5*5cm改成雕刻机雕电路板意义不大就没入手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成本如何,这个应该很多需求,包括硬件开发人员本身

没什么实用价值,因为并口的操作很多都是直接对端口的操作。USB转并口就失去了作为GPIO的用途,只能通过驱动程序读写一些特定外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你应该研究一下老的控制卡的原理,改造老的并口控制卡,而不是做一个新并口出来。 ...

呵呵,要是做的话,肯定的这么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的就是大海的最老的第一版,4轴控制器。

软件为中文,感觉舒服:)

你的机器结构是什么样的,没上主轴对吧,加工范围是多大,单轴重复精度能到什么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研究一下AVR开源做的G码+电机控制,然后用STM32扩展一下功能,写个好一点的上位机软件就行了。
某宝 ...

链接在哪里,借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什么实用价值,因为并口的操作很多都是直接对端口的操作。USB转并口就失去了作为GPIO的用途,只能通过 ...

你的想法就是传统的并口开发的理论了,可以理解。不过不赞同,呵呵

回wpy:成本没估计,但手头有些现成的资源能做,所以估算不会很高。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的机器结构是什么样的,没上主轴对吧,加工范围是多大,单轴重复精度能到什么水平。 ...

我的机器是,一个平台,平台下面是前后的丝杆,丝杆上是Y轴。Y轴两边支撑起来到平台上面,水平撑着X轴,X轴上面挂着Z轴,Z轴前面挂着主轴。
加工的面积差不多一个 A4纸吧。
关于重复精度。我理解的重复精度是: X0 跑到 X100, 完后再跑回 X0 的时候。与之前 X0 的位置偏差多少的意思? 如果是这个,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直线切割一定厚度材料的时候,没有发现切割成曲线的情况,不知道算不算重复精度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机器是,一个平台,平台下面是前后的丝杆,丝杆上是Y轴。Y轴两边支撑起来到平台上面,水平撑着X轴,X ...

谢谢回复,是这个意思,丝杆导程是多少 ,几项电机,电机驱动板的细分多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是这个意思,丝杆导程是多少 ,几项电机,电机驱动板的细分多少呢? ...

电动机是2相的,丝杆导程好像是10mm,但是,我测试过XY轴每毫米是400个脉冲,Z轴每毫米好像比400个脉冲多点,猜测应该是整步运行。
也就是说。X,Y,Z轴的理论精度是0.0025mm 。实际精度再降低一点,但是我认为做到 0.01 mm的精度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每360度是400个脉冲吧

网友(2014-06-22):
我正在想做个usb转并口烧写NAND Flash用

网友:
没用,USB接口的6轴板子都造出来了,每轴2M速度,50个扩展IO

网友:
不用想了,这个没可能也不实用,USB总线跟系统总线不一样,不能产生真并口,实时性无法保证,此其一。其二,USB的抗干扰能力是差的无与伦比,做工控,控制机床是死路。

网友(2014-09-26):
看了楼上的评论,取消了买USB转LPT的想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