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 flash下载不了,

楼主(2014-03-12):
用的FPGA型号是xc6slx150-3fgg484,flash型号是AT45DB642D
用仿真器下载.bit文件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下载flash总是不成功,显示如下面的图片,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是如何解决的?求大神帮忙,谢谢!
会不会是flash没焊接好,或者烧写flash的时候缺什么文件?

楼主:
不要沉了啊,顶一下,求大神

网友A:
哪里错了?是那个地址不对齐吗?
是不是设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错了?是那个地址不对齐吗?
是不是设置有问题?

之前的板子没问题,就新板子有问题。。。会不会是iMPACT有问题?下载.bit没事,写flash就是不行
我用了ISE14.2和14.3,还有14.6,都不行

楼主:
求高手帮忙解决

楼主:
已解决,之前的错误是显示:DONE did not go high
焊接出了问题,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