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引脚钳位电压问题

楼主(2014-03-13):
一个高于单片机供电电压VDD很多的一个电压信号经过大阻值限流电阻到到单片机IO口(设为输入,判别其高低电平状态),IO口用二极管钳位。比如单片机供电为5V,那么钳位后的电压就会有5.6V左右,而一般单片机引脚输入电压参数都是最大输入VDD+0.3,
且输入的5.6V电压高于5.5V最大单片机供电电压。但好多人有这么用,百思不得其解,请大侠指教

网友A:
不会烧吗?输入电压未必是3.3V吧?有些可以去到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烧吗?输入电压未必是3.3V吧?有些可以去到5V的

外部输入电压有十几伏,烧是不会烧,就是跟理论不一致不知道时间久了好不好用

网友B:
串个电阻,用肖特基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个电阻,用肖特基二极管

额,谢谢。不知哪个管子换成4007输入电压会有多少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部输入电压有十几伏,烧是不会烧,就是跟理论不一致不知道时间久了好不好用 ...

最好还是查查手册,可能短时间是没问题,长时间就难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还是查查手册,可能短时间是没问题,长时间就难说了

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