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与AT45DB161Dflash读写问题

楼主(2014-03-13):
最近在调试AT45DB161D这个flash,MCU用的MSP430F5418A,SPI接口用的USCI B 这组,我读数ID或者数据时不停的读,中间会出现错误,比如ID:1F 26 00 00,快速的读,几十次里面会出现一次FF FF 00 00,或者1F 27 00 00这种情况,软件模拟的方式,以及硬件SPI速度,等我都试过,到那时还是这样,哪位大侠遇到过这情况,能帮我看下,谢谢!

楼主:
解决了,是reset脚上的电压不稳,有时高有时低,晕啊,整了好久,一直以为驱动问题.

网友(2015-07-10):
我最近在调430与AT45DB32,一直调不通,能不能指导一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