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恼:拷满64G的SD卡需要三个小时

楼主(2014-03-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个太慢了。

用个好的读卡器。

我的有 20-25M/S

32G 的闪迪 CLASS10. 一个USB3.0 的读卡器

网友:
这也太慢了吧...感觉不正常呀...我64G的是没用过...32G的三星C10, 写入16MB/S实测

网友:
用一个好点的读卡器,外置的,最好不要用卡套。

Sandisk的性能是实标的,这个没问题,用过好几个,写速度都能稳定达到。Class 10至少保证10MB/s写,Ultra和以上的写速度,网站上可以查到的,有的比标称值还能再高一些。

USB 2.0 HS读卡器通常写速度的上限在15-20M左右;如果卡能支持更快的速度,就要考虑USB 3.0 SS的读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读卡器? 推荐一款给我试试。。。我的电脑有USB3.0的。

可以考虑下SSK的读卡器

网友:
这个速度确实太慢了,HP的ENVY4内置读卡器配合C10的sandisk,有16M左右。

网友:
1)打电话问lenovo, 这个内置的读卡器到底是何速度的? 也许是驱动版本不合适?

2)如果原生就是个烂的, 只有选择外置USB3.0的了, 我试过手机上可以达到标称速度

网友:
不懂。
要是sataIII的固态硬盘+USB3.0的读卡器会好点吗?

网友:
用fastcopy软件能把速度提到物理极限.

网友:
機身自帶的讀卡器,用久了有可能變慢,甚至損壞,比如我的電腦。
質量好的USB 3.0讀卡器是必須的。而且,我發覺其實USB口也是會慢慢老化至損壞的。

网友:
目前遇到的笔记本,没发现哪个内置的读卡器是高速的,写入速度很多都不超过8M,最好还是用USB3.0外置高速读卡器,比如SSK的

网友:
买class10的卡速度会快吧。

网友B:
只能让多个读卡器同时工作;比如3个,那平摊下来每个卡就1个小时多了。只要数据带宽总和不超过硬盘即可。

网友C:
笔记本内置的读卡器?JW控制器?USB2.0时代他们是1.1的,3.0时代是2.0的,而且驱动写的异常垃圾...
读卡器主要就是主控,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读卡器? 推荐一款给我试试。。。我的电脑有USB3.0的。

我买的是奥睿科(ORICO) 的读卡器。

卡是 闪迪的 Ultra系列。 据说比CLASS10快一点? 不知道。

网友:
笔记本电脑上的读卡器呢?

网友:
我的内置读卡器连M都没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内置的读卡器?JW控制器?USB2.0时代他们是1.1的,3.0时代是2.0的,而且驱动写的异常垃圾...
读卡器主要 ...

这你就不懂了。如果一个品牌的读卡器经常出问题,那么厂商早就倒闭了。所以,厂商选的都是经过时间考验的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让多个读卡器同时工作;比如3个,那平摊下来每个卡就1个小时多了。只要数据带宽总和不超过硬盘即可。 ...

上SSD硬盘 能挂N个

网友:
个人买了金士顿的USB3.0读卡器FCR-HS3,另外拷文件建议用fastcopy这个小软件,这种软件利用内存充当缓冲区,可以提高文件复制速度,windows默认的缓冲区容量有限,拷文件经常是开始很快,然后就变慢了.还有其他几个软件类似,具体介绍见这里(http://xbeta.info/fastcopy-teracopy-extremecopy-supercopier.htm)

网友:
我还是挺喜欢创见这个牌子的,有一个U盘和移动硬盘都用了5,6年了.

网友:
我的u盘速度也只有4M/s左右,一般正常是多少的

网友:
把写入缓存打开会快一点,但是内置读卡器不能开,因为开了必须先卸载设备才能拔卡,内置的卸载后不重启就不能再用了。
我机箱自带的读卡器不开写缓存写SanDisk UHS1的卡能到10~15MB/s,打开后15~19MB/s,读有20~25MB/s,控制器是Realtek的。

网友:
三年前买的个Sandisk 8G的C2卡,用笔记本自带的读卡器能写10MB/s读24MB/s,Sandisk的质量杠杠的。用过几块钱一只的读卡器,真比不上那些正规军(如SSK、PNY)的稳定。

网友:
4M 速度都不到,  写速度不行啊

网友:
估计卡只是印CLASS10,而只有CLASS2

网友:
哈哈。。x1没有雷电口的,不然应该会快点。。
只能退而求其次,用usb 3.0的读卡器

网友:
绝对说明机器内置的读卡器速度跟不上,需要换读卡器。

网友:
不能那么慢吧,我5年前的笔记本内置读卡器用东芝的Class 10的卡,写入速度也有12M,读取有16M……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看到我30楼的测试? 外置的更慢。

我用的SSK的一款速度不错,基本能达到标称值,另外看测试截图,源目录是本机还是网络硬盘?这也有点影响。

网友D:
原装读卡器不行。路边2元一个usb2.0读卡器都比它好!

网友:
试试看东芝,读90写30,实测读30写20

网友:
瓶颈应该不在读卡器上,而在SD上算法和Flash IO的带宽。

网友:
现在大容量的手机,SD卡其实意义不大,多数人等不起那时间,莫大应该对价格不敏感的,建议使用高速3.0U盘或者SSD,读写都是XXXM为单位的。我之前168块买了个读写100多的SLC U盘,非常方便,拷贝文件省了不少时间。即使2.0也有2,30M速度。

网友:
顺便给出地址参考: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6828232349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换了2种读卡器,都比内置的慢。

买USB3.0的U盘不比SD卡快吗...  看到过不少写速度180M以上的U盘.

网友:
35Mbit/s和35MByte/s差8倍

网友:
class 10的卡写入速度应该在10M以上,我一张SANDISK Class10的卡读写速度都在20M左右,如果速度慢,是否卡有问题

网友:
我买的SSK的,用威刚16G的CLASS 10 TF卡,写入速度能到达15M/S左右。

网友:
这下CF卡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呵呵。要是CF卡能做小就好了。

网友:
我32GB三星10级别的SD卡,使用一块5块钱的牛屎芯片读卡器写入速度照片显示13MB/S
,向外复制照片速度22MB/S
使用笔记本内置的直插式读卡器也是很慢。还没找到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络10m/s。

我已经订了千兆交换机和网络线,明天到货再测试。

千兆以太网我测试可到115MB/S是稳定的速度。网件16口二手千兆以太网交换机。TP之流千兆最大测试到95MB/S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的电脑硬盘的速度极限?

115MB/s不管是不是电脑硬盘的速度极限,肯定是千兆网的速度极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115MB/s不管是不是电脑硬盘的速度极限,肯定是千兆网的速度极限了。   ...

感觉貌似是极限了,理论125MB/S速度,硬盘速度可达230

网友:
换个电脑,直接从电脑硬盘上考取文件试试呢

网友:
1T的无损音乐让京东多了不少订单,蝴蝶效应?

网友:
把杀毒软件关一下,或者禁止检测u盘

网友:
先用本地硬盘测试吧,复制软件使用fastcopy。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原装读卡器不行。路边2元一个usb2.0读卡器都比它好!

一般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用的是UHS-1新规范的SD卡,远比 C10强。用thinkpad X230写卡速度在15MB 左右。
个人觉得还是卡的问题。
我们公司的32GB mp3 写Nand盘速度都在6MB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是什么原因?

可能更加简单的设计反而能获得更好的性能,以前买的标王多合一好几十块钱,发现性能很差,现在使用牛屎芯片的5元一个的反而非常好用和稳定,读取写入速度均能超越卡的标识速度级别。

网友:
不要看不起牛屎,只有超大批量超低价格时才有牛屎,如果性能很烂的话,没人做牛屎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读卡器? 推荐一款给我试试。。。我的电脑有USB3.0的。

三星的有一款,价格是同样容量的2、3倍价格,好像是不同的闪存技术
都是32G
标准版24MB/S 标准版24MB/SClass10                          109
升级版48MB/S Class10升级版48MB                             119
SUHS-1专业版70MB/S UHS-1专业版70MB/S                 259

网友:
笔记本内置的读卡器速度慢有普遍性,有软件问题,也有硬件问题.
软件:主要是驱动.再就是工作模式问题:右键单击“计算机”界面的SD盘符标志,选择“属性”后切换到“硬件”界面,双击其中的“SD Card”磁盘驱动器,切换到“策略”选项页,勾选“更好的性能”选项(图2),这样可大幅提升数据传输率,但要注意,数据拷贝完毕后,必须用安全方式拔除SD存储卡,否则会丢失数据。
硬件:插拔次数过多倒置接触不好.还有一个可能就是电脑进行过拆机,读卡器电路部分受到影响,轻者会速度下降,严重的就读不出来(那部分PCB一般是出来一块,线也细,附近还有螺丝,容易断线)

网友:
话说Mac的内置读卡器是PCI-E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刚才找到了半年前在京东买的一个19元的读卡器,品牌是:川宇。  http://item.jd.com/401081.html

号称是高 ...

写入零散歌曲文件的速度

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写入大文件视频或者压缩包时候和移动大量零散歌曲时候速度差距非常明显。
我写入压缩包显示速度可达27MB/S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写入零散歌曲文件的速度

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写入大文件视频或者压缩包时候和移动大量零散歌曲时候速 ...

写入文件稍微大点的歌曲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写入文件稍微大点的歌曲文件

写入视频文件是速度,区别很明显啊

网友:
东芝有一款sd卡,号称读90M写90M,我买了一个同系列的读90M写60M的速度在笔记本的内置读卡器上写入有20多兆,没有3.0的读卡器极限速度没测过。

网友:
应该是笔记本读卡器问题,我用USB往手机上的SD卡写也没这么慢的。

网友:
如果是全盘写入,需要先把卡快速格式化一遍才能达到最高速度……

SD卡的文件系统是有缺陷的,表现就是反复读写后,写入速度会下降(文件链表太破碎导致效率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是什么原因?

一般是驱动问题。
我的一台FUJITSU本的读卡器驱动居然有30M+,下下来还不好用,发现有N个版本。到现在都没有好用过。

网友(2014-04-17):
如果是TF卡,推荐http://item.jd.com/778145.html,写入25-30M/s,自己手机正在用
如果是SD卡,推荐http://item.jd.com/724802.html, TYPE I型的,写入90M, 以前单反买过TYPE II版本的,写入60M/s

网友H:
东芝刚刚出了新品,已经上架了,http://item.jd.com/1062255.html
东芝(TOSHIBA) EXCERIA Pro SDHC存储卡 32G 极至超速 UHS/Class10 读260M写240M.
速度可以堪比SSD,就是怀疑有没有读卡器可以支持了

网友:
THINKPAD自身读卡器确实速度慢,找可张CLASS10SD卡测试,外置读卡器写入速度10M,内置读卡器写入速度才7.8M。

网友:
不知解决了没有。
感觉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从网络端复制文件时造成的。

网友:
makesoft   你那张卡转给我吧 哈哈

顺便第一张图内容 copy 满吧。

网友:
韩国superreader读卡器3.0
卡是金顿SDXC 64G
仅供参考

网友:
建议阿莫还是搞一个大容量的固态硬盘,与播放器之间采用OTG连接。一则是因为SD卡COPY来COPY去麻烦;二则是COPY过程中对音源也有或多或少的损伤。

网友:
未必是卡的问题,读卡接口也有问题。电脑要是老的话,早期的还不支持SDHC模式,速度是很慢的。现在高速的SD可以到120MB/S以上呢。

网友:
我买SD TF卡,一直去电脑卖场,当场用卖的人的电脑测试速度,用同一台电脑对比不同牌子读卡器的速度。

网友:
好象和文件大小有关,如果拷一些小文件,时件很长,大文件,会快很多

网友(2014-06-21):
阿莫,我觉得你可以试试这一款读卡器SSK® CRS008,我大概从2009年一直用到现在,质量很不错。
USB 2.0的接口,目前我用的最快的卡是Class 10的,最大容量16GB,实测【大文件】【稳定】写入速度不低于10MByte/s

现在很多读卡器是用牛屎COB封装的,这款不是(至少我当时买的时候用的不是COB封装)。

当然缺点也有:
1、USB 2.0 High Speed而非 USB 3.0
2、我并不知道它是否支持32GB以及更大的卡(因为我没有)

我知道有些读卡器可能在格式化磁盘的时候遇到无法格式化,还有些读卡器无法做启动盘。
这个读卡器没有上述两个问题。

京东上卖19块。

个人认为Class 10的TF卡还不至于用USB 3.0

注:
Class 10是指拷贝大文件时,速度稳定后速度不低于10MByte/s。
大量零碎的小文件拷贝起来很慢的。
如果阿莫用的还是XP系统,可以试试用7-zip 来拷贝。

附拆解图:
图中的TF卡是Sandisk® 16GB MicroSDHC (TransFlash®) Class 10
也是京东买的

附链接:
读卡器: http://item.jd.com/188723.html
TF卡: http://item.jd.com/679772.html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东芝刚刚出了新品,已经上架了,http://item.jd.com/1062255.html
东芝(TOSHIBA) EXCERIA Pro SDHC存储卡 3 ...

你这个是uhs-ii的,这个读卡器都很少吧,不然肯定发挥不出这个速度。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是uhs-ii的,这个读卡器都很少吧,不然肯定发挥不出这个速度。

我实测读取速度不低于20MB/s (按1MB=1024KB,1KB=1024B换算)。
其官方声称的是不低于30MB/s (按1MB=1000KB,1KB=1000B换算)。
官方的速度声称换算为1024的测试28.6MB/s,读取速度确实有些受限。

持续写入速度也测试过,不低于10MB/s,一般处于10-12MB/s。(按1MB=1024KB,1KB=1024B换算)
所以写入速度是不受读卡器限制的。

*以上测试速度均为存储卡与硬盘之间的数据交换,硬盘的速度需要远高于存储卡速度
**以上测试速度均为传输连续大文件时,速度稳定后的持续速度。不代表突发读写速度,不代表大量零碎文件读写速度。
***Windows XP测试得到的读写速度会比Windows 7小,Windows XP下可考虑使用TeraCopy或者7-zip。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一款创见的如何? 京东上卖69元的,号称可达到130M/s.

阿莫你的创见 USB 3.0 的读卡器测试结果好了没?

*下面是创见宣称的指标,可见我楼上说的SSK USB 2.0读卡器的实测性能略低于创见的USB 2.0标称性能
**另外可见,哪怕读卡器再牛X,遇到大量零碎小文件,写入速度都很慢,但读取速度有改进可能。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我实测读取速度不低于20MB/s (按1MB=1024KB,1KB=1024B换算)。
其官方声称的是不低于30MB/s (按1MB=1000K ...

我上次买的威刚的32G的普通TF卡,
用淘宝店家送的以及我自己用GL823做的读卡器
写能稳定在16M/S  读能到20+M/S
当然以上是在拷贝WAV文件的时候的速度(单个40MB)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上次买的威刚的32G的普通TF卡,
用淘宝店家送的以及我自己用GL823做的读卡器
写能稳定在16M/S  读能到2 ...

用的CLASS 10的卡吗?
如果是的话,那看来我的读卡器速度确实不行了。

我只能说现在市面上大部分读卡器都不是高速的,大部分优盘也不是。
以至于我这张09年买的读卡器,到现在都比大多数人的优盘/TF卡块。

网友:
不支持UHS-I的SD/TF卡的工作时钟最大只有50MHz,4bit的数据宽度,接口理论极限的读写速度也只有 50 * 4 / 8 = 25MB/S。 不管是USB2.0还是USB3.0的读卡器,只要SD/TF卡不支持UHS-I的话,速度顶天也就是25MB/S。 要想超过这个速度的话,必须上UHS-I的卡和读卡器,像东芝的EXERICA系列的超高速卡,这个系列的卡分三个等级,读取速度都是95MB/S, 不同等级的写入速度不一样,Type 1 写入速度95MB/S, Type 2 写入速度60MB/S, Type HD 写入速度是30MB/S。 有了支持UHS-I的超高速卡还必须搭配支持UHS-I的读卡器,目前USB3.0接口的读卡器基本上都支持UHS-I, USB2.0的读卡器就算了,以那点带宽,即便支持UHS-I,能把速度提高到30MB/S也就顶天了。 下面这个图是32GB的东芝EXECRIA TYPE2的SD卡配合自笔记本自带的pcie接口的UHS-I读卡器上测试的数据,这个读写速度已经超过很多早期的笔记本硬盘了。

网友:
台式电脑加3.0的PCIE卡,scadisk的读卡器SDDR-289,测试标称30MB的scadisk的16G卡,平稳速度35M以上,
之前还在淘宝上买过一个标称80M速度的,测试后很不稳定,波动很大

网友(2014-08-15):
这个是买到假卡了吧,我之前也是买到三星的32g evo的过这种假卡,标的是c10,c10至少速度在14M的样子,实际只有c4的标准还不到,后来重新买了,正品的就没有问题了,一般假卡还是扩容的,容量也不足,建议用mydisktest检测一下

网友:
应该是买到假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