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流程

楼主(2014-03-13):
入了一个2440开发板  把上面的裸机程序跑了一遍,下一步进入linux

我想问下让自己写的linux程序在片子上运行起来的步骤:

1.把linux内核程序移植到2440上
2.在电脑上下载个虚拟linux,比如红帽9 然后在红帽9上写程序,比如最简单的LED程序
3.下载UBOOT到开发板上
4.把写好的LED程序 从电脑上下载到2440上去?

请过来人指教

再几个问题:虚拟linux有红帽还有其他的  用红帽9以后学习和做项目可以吗 ,哪个版本用的最多

网友A:
没这么复杂,开发板一般都包含Linux的,所以你的工作就是下面两步:
1、使用交叉编译工具编译自己写的程序,交叉编译工具有Windows下的,可以不用虚拟机
2、把编译后的程序拷贝的开发板上,然后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这么复杂,开发板一般都包含Linux的,所以你的工作就是下面两步:
1、使用交叉编译工具编译自己写的程序 ...

哦 这样啊 用开发板自带的linux和UBoot  然后编程序就OK了

如果自己做项目呢

网友A:
Linux发行版本很多,现在都喜欢用Ubuntu,也可以用Fedora(红帽的升级版),红帽9太古老了,自带的编译器和工具都不能满足,建议用新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ux发行版本很多,现在都喜欢用Ubuntu,也可以用Fedora(红帽的升级版),红帽9太古老了,自带的编译器和 ...

哦 谢谢啊  没接触过 整个   我想问下 如果自己做项目的话  UBOOT和linux必须要移植了吧 整个直接用开发板 自带的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ux发行版本很多,现在都喜欢用Ubuntu,也可以用Fedora(红帽的升级版),红帽9太古老了,自带的编译器和 ...

Ubuntu也是用VMware建立虚拟机子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这样啊 用开发板自带的linux和UBoot  然后编程序就OK了

如果自己做项目呢  ...

做项目不主要就是编程序吗?
编程序就看看程序方面的书和GCC编译器方面的资料。
调试程序拷来考去太麻烦,我喜欢用NFS,网上资料很多,一般的Linux书也有介绍,

网友:
引用 楼主:
Ubuntu也是用VMware建立虚拟机子吧?

VMware workstation建立的虚拟机,就如同一台物理计算机,装喜欢的操作系统就可以,
最好把VMware tools也装上,可以方便地在宿主Windows和虚拟机Linux间相互访问文件。

网友:
准备看看呢,先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