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 lwip 建立tcp连接和发送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4-03-13):
程序是这样,单片机做客户端,PC做服务端。单片机每2s发送一次请求,PC收到并回复一组数据。
现在单片机这端netconn_connect之后,PC能够accept到。但是在定时器中断中发送数据的话,PC端recv收不到数据。
定时器中断的程序如下:
void TIM5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5, TIM_IT_Update)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5, TIM_IT_Update);

    netconn_write(tcp_conn,&tcp_sending_data[0],1,NETCONN_NOCOPY);

  }
}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发送数据函数。除了PC端收不到数据之外,中断运行3次之后就不再进入了。暂停查看发现程序停在了这个地方,在scheduler.c中:
#ifdef RT_USING_OVERFLOW_CHECK
static void _rt_scheduler_stack_check(struct rt_thread *thread)
{
    RT_ASSERT(thread != RT_NULL);

    if ((rt_uint32_t)thread->sp <= (rt_uint32_t)thread->stack_addr ||
        (rt_uint32_t)thread->sp >
        (rt_uint32_t)thread->stack_addr + (rt_uint32_t)thread->stack_size)
    {
        rt_uint32_t level;

        rt_kprintf("thread:%s stack overflow\n", thread->name);
        #ifdef RT_USING_FINSH
        {
            extern long list_thread(void);
            list_thread();
        }
        #endif
        level = rt_hw_interrupt_disable();
        while (level);
    }
    else if ((rt_uint32_t)thread->sp <= ((rt_uint32_t)thread->stack_addr + 32))
    {
        rt_kprintf("warning: %s stack is close to end of stack address.\n",
                   thread->name);
    }
}
#endif
停在了while (level);这句中出不去了。
这就是目前的状况,我的问题是建立TCP连接后要立刻发送数据PC段才能收到么?每次发送完数据都要删除套接字在重新建立么?在定时器中断中是否不能使用netconn_connect函数。
以前没有做过网络相关的内容,最近才慢慢接触。希望各位指教。

网友A:
你好,这个东西不能在中断里面去使用的,你看你是finsh输出。在中断中一般不建议去操作某某外设进行数据收发之类的操作。因为这些设备里面一般都会有信号量或互斥量等东西,而在中断中是不能去等待一个信号量或一个互斥量等东西的。建议你说收到事件后发送event,由另外的线程去处理这个event然后发送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这个东西不能在中断里面去使用的,你看你是finsh输出。在中断中一般不建议去操作某某外设进行数据收 ...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我会按照建议修改定时器中断。另:数据接收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套接字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我会按照建议修改定时器中断。另:数据接收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套接字的问题。 ...

大神,我最近在调STM32的以太网,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
我用来建立TCP_client 的程序是这样的:
err_t TcpCli_Connected(void *arg,struct tcp_pcb *pcb,err_t err)
{
                tcp_write(pcb,TCP_TestData,sizeof(TCP_TestData),0);
                tcp_close(pcb);

          return ERR_OK;
}

void TCP_Client_Init(void)
{
                struct tcp_pcb *pcb;

          struct ip_addr ipaddr;

          IP4_ADDR(&ipaddr,DEST_IP_ADDR0, DEST_IP_ADDR1, DEST_IP_ADDR2, DEST_IP_ADDR3);

          pcb = tcp_new();                                             /*

          tcp_bind(pcb,IP_ADDR_ANY,DEST_PORT);

          tcp_connect(pcb,&ipaddr,DEST_PORT ,TcpCli_Connected);
}

可是怎么都不能连接

网友:
能不能加个QQ?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这个东西不能在中断里面去使用的,你看你是finsh输出。在中断中一般不建议去操作某某外设进行数据收 ...

大神,我最近在调STM32的以太网,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
我用来建立TCP_client 的程序是这样的:
err_t TcpCli_Connected(void *arg,struct tcp_pcb *pcb,err_t err)
{
                tcp_write(pcb,TCP_TestData,sizeof(TCP_TestData),0);
                tcp_close(pcb);

          return ERR_OK;
}

void TCP_Client_Init(void)
{
                struct tcp_pcb *pcb;

          struct ip_addr ipaddr;

          IP4_ADDR(&ipaddr,DEST_IP_ADDR0, DEST_IP_ADDR1, DEST_IP_ADDR2, DEST_IP_ADDR3);

          pcb = tcp_new();                                             /*

          tcp_bind(pcb,IP_ADDR_ANY,DEST_PORT);

          tcp_connect(pcb,&ipaddr,DEST_PORT ,TcpCli_Connected);
}

可是怎么都不能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我最近在调STM32的以太网,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
我用来建立TCP_client 的程序是这样的:
err_t Tc ...

我也是刚开始学习以太网。我用的是rt-thread+lwip 函数跟你的不一样。
我当时也出现连接不上的问题,后来解决了,发现问题是网口物理芯片管脚配置错了。你可以先查看一下。
lwip初始化成功之后,可以先用PC ping一下单片机,看能不能ping通,若ping不通则lwip初始化过程中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