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EIL中写51程序时,要设置并保存至少40个参数,怎么做...

楼主(2014-03-13):
最方便?
要用结构吗?

网友:
如果参数只是一个变量的,我觉得数组就行了啊,如果有类似于一个人的性别,班级,年纪之类的要就要结构了

网友:
可以用数组.

网友:
结构是c的东西,只要ram够大,结构体当然可以用

网友:
结构体是连在一块的内存块,而单独变量不一定连在一块。所以结构体可以用指针直接+N或者-N操作,方便。如果不看这个,和单独变量没什么区别

网友:
数组也是连在一块的内存块,和结构体的区别是,数组内所有的变量都是同一类型,而结构体可以不同类型。
所以直接从本质看这些你就知道怎么用了

网友:
结构体用起来方便,成员名就可以看出参数意义,所以结构体不错啦。注意传参数用指针传,不然每次调用函数要实例化形参增加单片机工作量啦。

楼主:
我想用连续方法修改参数,比如按一个按键,使一个指针++,然后用另外两个按键例如+-对应修改相应的参数,每个都有一行汉字显示其意义,这样要分很多屏幕出来,用结构可以吗?
要是把参数分类,用菜单方式,分级修改,怎样做最方便?最容易维护?

网友:
结构体,代码可读性好易于维护

网友:
HOHO,果断结构体好使。。。。。我曾经用来结构体来传递30多个不同类型的参数,传入传出都非常方便。。。。哇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保存参数???用EEPROM就行了,至于设置保存,你喜欢,一个一个改保存,行,全部改了再保存,也行.

楼主:
我对结构不是很了解啊,要是用了保存不同形式的参数,比如10个INT,5个LONG,20个BIT,是否可以混在一起,然后也用类似数组的那种方式,用一个索引或者指针来访问呢?
在STC的芯片中,只能全部保存,因为他每次保存之前都要擦除的,不是AVR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