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高仿台达PLC实测速度

楼主(2014-03-13):
惊呆啊,不同凡响。用STC15F的单片机和NXP的1768比较,STC就是乌龟。4K步测试LPC1768(台达PLC程序),调整PLL(锁相环频率)测试扫描时间500多us,STC单片机测试33.1M时钟工作在1T模式,速度为接近1S。支持ARM支持NXP。

网友:
速度真快啊

网友:
4K步,应该尽可能多的涉及到应用指令,这样才能接近实际的使用环境。
不过用ARM做肯定速度比51快一个数量级以上。
台达有些型号比较老的的PLC的第二代升级版本就是使用的STM32。

网友:
哪些型号啊?

网友:
PLC程序下载到单片机里面,还要经过一系列的转换吧?

网友:
DVP-ES2/EX2 系列。是ES/EX系列的升级版。

Specifications
         MPU points: 16 / 20 / 24 / 32 / 40 / 60
         Program capacity: 16k steps
         Built-in with 3 COM ports: 1 RS-232 port and 2 RS-485 ports, all are able to operate independently (Master/Slave)
         Max. I/O points: 256 input points + 16 output points, or 256 output points + 16 input points
         DVP-EX2 MPU is built in with 12-bit 4AD/2DA and offers analog/temperature modules of 14-bit resolution.
         Built-in with 8 high-speed input points (2 points for 100kHz, 6 points for 10kHz) and supports U/D, U/D Dir, A/B counting modes
         New motion control instructions: Close loop control, alignment mark, shield, immediate variable speed, S-Curve acceleration/deceleration
         Application in emerging industry: Exclusive instructions and function blocks designed for PV solar tracker
         Handy instructions for frequency inverter: For controlling the forward running, reverse running, RUN and STOP of Delta@@s AC motor drives
         Password protection: Password for subroutine, user ID, restriction on trial times
         Highly efficient instruction efficient instruction execution

网友:
感觉好厉害,支持一下

网友:
还在研究台达干啥。台达都是仿日本的。何不直接找到源头。比如仿个AB之类的。

网友:
STM32 72M,解题4K逻辑指令,扫描时间需要1ms多一点,就算LPC1768运行100M 也不至于500us,难道公共处理不需要时间?楼主上传测试程序看看。

楼主:
公共处理无非就是通讯,错误处理,IO刷新等等,测试时不在通讯状态,而且只要取参数和指令合法就不会报错也不会做处理,那样的话要执行的公共处理代码量会很少的。

楼主:
有些PLC的应用指令函数还没有做完,因此就不上传了,信与不信大家都是做嵌入式的应该有所了解。

网友:
三菱的FX2N的END指令就要执行500us,怪不得淘汰了

网友:
不是FX2N的指令速度慢,而是仿的PLC没有处理全面。

网友(2014-04-26):
仿PLC 西门子 三菱  QQ390126173

网友:
仿PLC 西门子 三菱  QQ390126173   技术合作。一个人的力量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