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驱动电路部分

楼主(2014-03-13):
光电组  B车模, 准备使用这个作为电机驱动电路。不知道能不能好使,新人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这H桥驱动有问题吧!

网友B:
感觉有问题
  看的很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H桥驱动有问题吧!

帮我仔细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有问题
  看的很乱

给点意见啊,我也不知道哪有问题

网友:
能把pcb发过来看看不

网友(2014-06-25):
又是智能车吗

网友(2014-12-13):
你直接下载IR2104的datasheet,里面有经典电路。大体和这个电路图一样,具体的电容、电阻根据情况定,不过大体在那个范围都可以用。

网友C(2015-04-01):
不都是用BTN7971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都是用BTN7971吗

B车BTN发热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