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起步----H桥

楼主(2014-03-13):
这些电路都是很经典的例子,让你很快知道电机驱动的原理以及设计电机驱动的方法。

网友A:
成品驱动器,也用这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品驱动器,也用这类么?

我们是根据这个图进行了部分参数值的修改,没改多少,可以使用

网友B:
我们的电机驱动最近出问题了,结果是原理上出问题了,

楼主(2014-04-13):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电机驱动最近出问题了,结果是原理上出问题了,

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是mos管驱动吗a

网友:
电机驱动 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是根据这个图进行了部分参数值的修改,没改多少,可以使用

最近根据这个图设计的驱动板(将74HC00改成了CD4011),20KHz, 50%的占空比调试的时候发现100W电机没劲,用手就能够捏住,
用虚拟示波器分别测量各臂的波形也正常、自居电容电压15V,不知道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请问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谢谢

网友(2019-11-03):
这个电路,在SD直接加pwm没啥区别,电机的续流有问题。直接把2104  sd直接高电平,in1直接PWM,in2直接低电平。保证你占空比10%以内就可以启动

网友C(2020-04-11):
这个pwm能 恒高或者恒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pwm能 恒高或者恒低吗

不能的,要用支持全占空比的

网友:
学习学习!对电机控制不是太熟悉

网友:
以前的公司驱动步进就是用的H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