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驱动LVDS接口LCD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4-03-13):
大家好,这几天我在用fpga驱动LVDS接口LCD,用的是ALTLVDS_TX的ip,现在有点问题是屏幕上 的图像出现了偏移,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吗?谢谢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而过是整体偏移,可能跟你的显示屏的模式设置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而过是整体偏移,可能跟你的显示屏的模式设置有关系

如图,图像向右下侧偏移,而且慢慢褪去,有人用过ALTLVDS ip吗

网友B:
只用过一次,驱动7寸屏,在实验时,遇到些问题,调整输出的时钟相位后正常。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7039-1-1.html

使用的芯片及使用的端口看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用过一次,驱动7寸屏,在实验时,遇到些问题,调整输出的时钟相位后正常。

http://www.amobbs.com/threa ...

兄弟,您好!
我用ARM的 TTL输出的RGB,HS,VS,PCLK,DE,信号转换为LVDS信号,驱动7" 平板用的1024*600 LVDS屏,可是花屏。 具体如下:
我原来接800*480屏显示正常,然后将程序中屏尺寸定义修改为1024*600,还是驱动800*480的屏,仍然有显示,不过不完整.
此时接TTL转LVDS板,驱动1024*600 LVDS屏是花屏的,请问您知道原因吗? 1024*600 LVDS屏初始化需要哪些设置呢?

多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兄弟,您好!
我用ARM的 TTL输出的RGB,HS,VS,PCLK,DE,信号转换为LVDS信号,驱动7" 平板用的1024*600 LVDS ...

要看你选择的液晶型号,不同的液晶有些差异,我选的那款液晶是需要初始化的,具体的初始化程序可以到我发的帖子里下载单片机的源代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看你选择的液晶型号,不同的液晶有些差异,我选的那款液晶是需要初始化的,具体的初始化程序可以到我发 ...

多谢!看了您的汇编代码,好像没看到关于LCD尺寸方面的设置,估计因为您的屏是在FPGA驱动的,故关于LCD控制器部分的设置应该没有。

您的前后消隐等是怎么设置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多谢!看了您的汇编代码,好像没看到关于LCD尺寸方面的设置,估计因为您的屏是在FPGA驱动的,故关于LCD控 ...

单片机程序里的设置,是设置液晶内部的寄存器,从硬件角度来说应该没有需要消隐设置,直接使用 DE 信号控制,即有效像素信号时,它为高电平即可;只是 DE 信号的时钟数量要符合手册要求,例如我们使用的是 1024 X 600 的屏,DE 信号的高电平需要保持 1024 个时钟周期,一帧要输出 600 个 DE 信号。请参考 LCD 的数据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程序里的设置,是设置液晶内部的寄存器,从硬件角度来说应该没有需要消隐设置,直接使用 DE 信号控 ...

多谢! 讲解很清楚!

网友(2014-11-21):
楼主这个搞定了吗,能不能共享一下啊

楼主:
是LVDS时钟的问题,没同步好

网友:
将要学lvds Mark一下。

网友(2016-09-22):
买了一个LVDS屏,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