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怎样用verilog编乘法器?

楼主(2014-03-13):
【例 5.17】用repeat 实现8 位二进制数的乘法
module mult_repeat(outcome,a,b);
parameter size=8;
input a,b;
output[2*size:1] outcome;
reg[2*size:1] temp_a,outcome;
reg temp_b;
always @(a or b)
begin
outcome=0;
temp_a=a;
temp_b=b;
repeat(size) //repeat 语句,size 为循环次数
begin
if(temp_b[1]) //如果temp_b 的最低位为1,就执行下面的加法
outcome=outcome+temp_a;
temp_a=temp_a<<1; //操作数a 左移一位
temp_b=temp_b>>1; //操作数b 右移一位
end
end
endmodule

除了这种,还有什么方法啊?

楼主:
reg 和input 后面如果不写类似[2:0]这样的 是默认为32位对不?

楼主:
还有更灵活更快捷的方法么?

网友A:
一般 FPGA 內部有硬體乘法器速度比較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reg 和input 后面如果不写类似[2:0]这样的 是默认为32位对不?

不写默认为1位的吧,一般用IP核

楼主: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PpqXwTze9uN7iwAtFg3
http://blog.csdn.net/fantasy_wxe/article/details/6787055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35f291001015tmm.html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NCdXrB5I7aNJqYJvOai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 FPGA 內部有硬體乘法器速度比較快.

这个会很耗资源么?因为程序里可能多处需要用到乘法器
硬体乘法器,你指的的硬核还是ip core

楼主:
一般如何用乘法器最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会很耗资源么?因为程序里可能多处需要用到乘法器
硬体乘法器,你指的的硬核还是ip core  ...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583234396.html
轉貼
在verilog设计中是可以使用乘法器的,只不过直接使用verilog的乘法器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1、直接使用verilog的乘法器综合后是一个组合逻辑的乘法器,其需要面积(逻辑门)大,输出时序不稳定。
2、综合后的乘法器因为是组合逻辑,经过多级逻辑门,时序很差容易出时序问题,在FPGA上跑起来会很慢。
一般的乘法器设计会上上述两个问题(特别是第二点)优化掉.比如将一个乘法操作采用多个时钟周期实现,或者采用优化的算法实现。

所以用 IP 硬核比較穩...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583234396.html
轉貼
在verilog设计中是可以使用乘法器的,只不过直接 ...

其实我不是很明白硬核怎么调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不是很明白硬核怎么调用的。。

(1)先看你的 FPGA 是否有硬核
(2)可選擇邏輯產生或是使用FPGA內部硬核.
(如果是使用邏輯產生,這裡altera已經幫你優化好了,所以喔~如果自己寫verilog產生,那麼你還要優化一下時序)
例如:
--
--  D -------(SUB)-------\
--           /            \
--  B ------/              =>(*)--\
--                        /        \
--  A -------------------/          =>(ADD)--[R]----P
--                                 /
--  C-----------------------------/
--

   -- P = C + A*(D-B)
        -- s18=D-B
        SUB_inst: SUB18
           port map (
                     dataa  => d,
                     datab  => b,
                     result => s18  -- D-B
                    );

        -- A*B
        MULADD1_inst : MULADD1
        port map (
                  aclr0    => '0',
                  clock0   => clk,
                  dataa_0  => a,
                  datab_0  => s18,
                  result   => s36
                 );

        ADD48_inst : ADD48
        port map (
                  dataa               => c48,
--                datab(47 downto 36) => (others=>s36(35)),
                  datab(47 downto 36) => (others=> '0'),
                  datab(35 downto 0)  => s36,
                  result              => ad48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看你的 FPGA 是否有硬核
(2)可選擇邏輯產生或是使用FPGA內部硬核.
(如果是使用邏輯產生,這裡altera ...

谢谢哈~ 晓得了

网友:
BOOTH算法实现

网友:
input 后面不加位宽是1位宽。
如果是立即数的话不写宽度默认是int类型宽度
我记得是这样的。

网友:
我直接写 c<=a*b
编译器会自动综合的,fpga有很多内部乘法器,9*9的宽度,可以拼成18*18或更多
你看用户手册就知道
如果用的多,可以逻辑上进行分时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583234396.html
轉貼
在verilog设计中是可以使用乘法器的,只不过直接 ...

如果片上有硬乘法器会优先使用乘法器的
编译后看下资源的状态就知道了,一般都有十几个18*18的吧

网友:
无符号数a*b,有符号数$signed(a)*$signed(b)

网友:
直接 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