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QX-lite进入find_noempty_que出不来(已解决)

楼主(2014-03-14):
最近在使用MQX-lite的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
几个task在运行一段时间后会进入find_noempty_que出不来
任务堆栈也试了改大点,但是没有效果。

堆栈定义大小
/* MQX Lite task IDs */
#define INIT_TASK_TASK          1U
#define ES201_TASK              2U
#define ES201_SEND_TASK         3U
#define MMA8415_TASK            4U
#define RGB_LED_TASK            5U

/* MQX Lite task stack sizes */
#define INIT_TASK_TASK_STACK_SIZE       (sizeof(TD_STRUCT) + 768 + PSP_STACK_ALIGNMENT + 1)
#define ES201_TASK_STACK_SIZE           (sizeof(TD_STRUCT) + 768 + PSP_STACK_ALIGNMENT + 1)
#define ES201_SEND_TASK_STACK_SIZE      (sizeof(TD_STRUCT) + 768 + PSP_STACK_ALIGNMENT + 1)
#define MMA8451_TASK_STACK_SIZE         (sizeof(TD_STRUCT) + 768 + PSP_STACK_ALIGNMENT + 1)
#define RGB_LED_TASK_STACK_SIZE         (sizeof(TD_STRUCT) + 512 + PSP_STACK_ALIGNMENT + 1)

网友:
你好,楼主。
已经此问题转告给MQX工程师啊,他给的建议是:
由于问题较为复杂,为了让你快速的得到支持,推荐你提交SR,而且他希望你在SR中,能
提供更详细的的信息包括源码。
SR提交相关细节,可参考以下链接: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0020-1-1.html

网友A:
应该是系统的中断的栈大小设置小了,中断后,回不来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系统的中断的栈大小设置小了,中断后,回不来 了

改大点,效果好像好点,我再多测测。另外帮我这个也看看呢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2743-1-1.html

楼主:
问题解决了,由于我使用的是PE直接生成的系统,直接在上面更改代码,没有使用PE工具,因此他的一些配置项都是默认的。
我对MQX-lite不熟悉(第一次使用)

现调试发现了问题所在:
在MQX1.h中定义,红色为我自己改的,PE系列自动生成的代码不适合我的应用。

/* The first interrupt allocated by Processor Expert */
#define FIRST_INTERRUPT_VECTOR_USED    (INT_SysTick)
/* The last interrupt allocated by Processor Expert */
#define LAST_INTERRUPT_VECTOR_USED     (INT_PORTD)

#define MQX_INTERRUPT_TABLE_ITEMS      (LAST_INTERRUPT_VECTOR_USED - FIRST_INTERRUPT_VECTOR_USED + 1)
extern INTERRUPT_TABLE_STRUCT          mqx_static_isr_table[MQX_INTERRUPT_TABLE_ITEMS];

/* MQX system stack */
extern uint8_t mqx_system_stack[];

#define MQX_IDLE_TASK_PRIORITY         (64)
#define MQX_READY_QUEUE_ITEMS          (MQX_IDLE_TASK_PRIORITY + 1)
extern READY_Q_STRUCT                  mqx_static_ready_queue[MQX_READY_QUEUE_ITEMS];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由于我使用的是PE直接生成的系统,直接在上面更改代码,没有使用PE工具,因此他的一些配置项都 ...

恭喜楼主问题解决啊,感谢使用飞思卡尔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