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LPC2132 是不是比较容易损坏啊?

楼主(2014-03-14):
用LPC2132开发了一个设备。

在调试过程中,有时候会出现芯片莫名其妙坏的现象,当时没有多考虑。

实际到现场使用时,发现原来用的好好的设备,突然之间就不工作了。拿回来一看,电源部分没有好的,CPU好像没有工作。然后用ISP进行Read Device。读不到芯片。

换了一个LPC2132就好了,就都好了。

是不是ISP不能下载程序,就代表LPC2132就坏了,还是上电锁死的问题。

这个好像太太容易坏了,是芯片本身的问题,还是我电源部分设计有问题?

网友:
估计是你硬件整体的设计有问题,LPC2132太经典了,现在基本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可以先测量一下晶振,看是否起振,如果不行,建议把坏片发个让代理商做FA。这样你查找问题也快些

楼主:
我先看一下晶振吧,ZLG那边不能做FA,NXP上海分公司再联系一下

网友A:
电源部分没有好的  是什么意思?  芯片有发烫吗

网友:
LPC2132质量绝对不成问题,我们都是用在特种设备上面的,芯片从来没有过问题

网友:
用NXP的芯片有7,8年了,感觉很皮实。

网友:
不会,用了很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部分没有好的  是什么意思?  芯片有发烫吗

电源部分供电正常。换了个LPC2132就能ISP了

正常使用过程中,是用开关电源,旁边有个电机。会不会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网友B:
有无可能是电源过冲引起的。遇到过3.3VLDO开机一下子去到4.5,然后回到3.3的。

楼主:
晶振起来的,这个是对的,现在排除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无可能是电源过冲引起的。遇到过3.3VLDO开机一下子去到4.5,然后回到3.3的。 ...

不知道啊,会不是LDO的问题?你后来怎么解决的??

电源方面可能不稳定,电机工作时候,5V有波动,但是3.3V没有波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啊,会不是LDO的问题?你后来怎么解决的??

电源方面可能不稳定,电机工作时候,5V有波动,但是3 ...

换了个不同厂的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