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修电视必须用模拟示波器

楼主(2014-03-14):
我上次看到某个论坛说修电视如果用数字示波器会后悔的。
身边也有人这么说,这有什么依据呢?

网友:
有时候需要看信号包络,DSO做不到,DPO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A:
现在智能化的电视,不好修

网友:
“必须”这两个字用得太绝对了。只要能正确地使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智能化的电视,不好修

现在要厂家支持! 软件升级 技改什么的,电路图 好多信息的。    要不然无处下手!

网友:
现在全数字电路了,基本没什么好修的。
坏哪块换哪块。

网友:
板级的维修费用太贵。
邻居的液晶电视被雷打坏了,一台花了近千元。
可惜他没找我,咳

楼主:
话说2000左右的示波器推荐那种呢。另外HP54503A这款示波器到底带宽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