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直流无刷电机急刹车问题?

楼主(2014-03-14):
群内的各位同仁,高速直流无刷电机急刹车时,会产生比母线电压还要高的电压吗?

网友:
电感的反弹电压会的。

如果是空载,当然不会。

网友:
转为发电状态

网友:
会的,高速急降而且没有做刹车处理的情况下,母线电压很容易被拉高

网友:
要看你的负载的惯量大不大了

网友:
这是当然了,刹车是机械能转化为电能,给电容充电了,如果控制不好,电压有可能超过电容或是mos官电压就出故障了,但是可以在母线上加制动电阻,把电能消耗掉。

楼主:
谢谢各位同仁的指点,最近比较忙,有几天没逛论坛了!我这边是高速离心机,有20000转,要在短时间内停车.

网友(2015-06-03):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同仁的指点,最近比较忙,有几天没逛论坛了!我这边是高速离心机,有20000转,要在短时间内停车. ...

这么高的转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