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款芯片,求助各位

楼主(2014-03-14):
最近小弟在做一块低频RF电路时,参考电路上的一个器件,实在查不到是哪家的了,故上来求助各位大神。

芯片一共四个引脚,和普通的RF放大器比较像,2,4脚接地,但是输出3脚没有电源加上去的。输入输出都是带频谱比较杂的100MHz信号。用示波器测了,信号输入输出应该没有大的增益。谢谢各位了!

楼主:
已经找到了 应该是minicircuit的 PAT-10+,衰减器。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