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的电路板,有不足的地方,希望大家来指(已解决)

楼主(2014-03-14):
自己画的电路板,有不足的地方,希望大家来指导指导....

网友A:
请教下 楼主是用哪个软件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 楼主是用哪个软件画的?

altium designer 10

网友B:
字符大小和位置调整下会好看很多

网友:
修改下丝印更加好看

网友:
手机看不到。路过。。。

网友:
多大点接地过孔

网友:
一看就是飞思卡尔=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字符大小和位置调整下会好看很多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C:
楼主那个组别的啊?板子都画好了。

网友D:
丝印的重点正好颠倒了…………

原件号应该放小一点,因为用得机会不是很多
指示性的丝印应该放大,因为调试和应用的时候会经常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 楼主是用哪个软件画的?

altium designer10

网友E:
楼主画的可以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画的可以吗!!不错!

真是一般般啊

网友F:
是智能小车的吗?
1  PWM1处驱动电机的接口,有做光隔么,最好加上。如果用了在放在外面的子板,这个地方也要有根地线(如果信号线的长度达到30厘米或其以上,则必须在其旁边放置一根地线,为了EMC),电源和地都要隔离开,不要只隔离信号。
2 如可能的话,将馈送电源线或信号线从PCB板的边缘中心处引出,而不应从某一个角上引出来。(网上看的,为了EMC)
3 板子上全是数字信号么?没有看到地分割。
4 感觉板子上有很多接口位置,建议可以用一个多芯的航口插头,按照线序标志上。从网上看有的小车飞的满满的杜邦线,让人很紧张。CHAO1 CHAO2感觉也可以合并一下
5 UART3 是同电脑通信用的接口么?是的话最好加上max232,通信线引出来焊接DB9插座上,这样调试的时候直接接串口就可以了,大家都是标准的RS232接口,不用另外预备模块。
6 R16 R19处看起来有死铜,最好去掉
7 另外最右下角,为螺母为空间了么。看起来拧上螺丝就会挤到电源接口。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哈哈,说的也不一定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智能小车的吗?
1  PWM1处驱动电机的接口,有做光隔么,最好加上。如果用了在放在外面的子板,这个地方也 ...

是的,谢谢你的建议,我会好好修改。pwm用了244隔离,而且线不是很长。电路有模拟地和数字低,我加了0欧电阻隔离了,超声波两个单独画为了接的时候方便。串口直接用模块,不必集成在板子上

网友G:
期待楼主的最终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期待楼主的最终作品!!

好的。。。。还得好好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丝印的重点正好颠倒了…………

原件号应该放小一点,因为用得机会不是很多

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H:
我也把当年画的拿出来献丑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把当年画的拿出来献丑一下吧

给力啊,挺好的,看来我的向你学习啊

网友H:
楼主客气了。就像17楼说的那样的确需要做隔离的。模拟地与数字地我当时是做了分割的。至于EMC当时我当时也没有太讲究,感觉马虎一点影响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客气了。就像17楼说的那样的确需要做隔离的。模拟地与数字地我当时是做了分割的。至于EMC当时我当时也 ...

其实,我也刚接触,还没有那个意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那个组别的啊?板子都画好了。

电磁组,你是哪个组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