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芯片好用吗

楼主(2014-03-14):
为什么有很多人热爱NEC的单片机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我用了6、7年了,从NEC的8位机到16位机到32位机,还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
很好用的

网友B:
我是新手,由于工作原因,不得不用瑞萨,说实话,我觉得真心不好用。。。

网友:
一般,速度太慢

网友:
非常好用。至于楼上说慢,就不知他用哪个片子。

网友C:
我感觉挺好用的,只是小公司的话,支持不好。

网友(2014-05-16):
e8a是不是很扯淡?刚用,折腾死人,如果Watch实时更新数据,超慢!

网友:
我觉得还行,我只用过78K0/S的8位机,感觉跟51一样,就是内部资源感觉比51的用得爽。就是下载器有点贵。

网友:
资料挺少的,我还是学生,这个不适合学生学,我是因为做一些项目中用到,不得不用,感觉挺好 的,就是不适合学生入门,经过在阿莫论坛里寻找资料,最终还是入门了,然后做项目了,最后项目完成了。

网友D:
NEC有一个好处就是破解不了,或破解费用很高(10W+),本人从08年开始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NEC有一个好处就是破解不了,或破解费用很高(10W+),本人从08年开始用, ...

      08年开始用,高手呀,能用瑞萨MCU 基本都是高手了,瑞萨MCU 性能稳定、价格便宜。是真正做很多量产型产品选用的MCU,
只是瑞萨一向以大客户为重心,很多人没有渠道弄不到好的货源,所以在一般论坛讨论的帖子并不多。
   LZ 的大侠,能给介绍一款瑞萨的MCU 不,想找个 TSSOP20 或者 TSSOP20以上封装的、8K flash 以上的、性价比比较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08年开始用,高手呀,能用瑞萨MCU 基本都是高手了,瑞萨MCU 性能稳定、价格便宜。是真正做很多量产 ...

78F9234,78F8234

网友:
好的价格最近一两年要停产了,不要推荐这个了

网友D:
还有一款16位的TQFP44 79F9211(16K Flash,1K RAM,DMA*2,16位定时器*12)

网友F:
引用 网友E:
08年开始用,高手呀,能用瑞萨MCU 基本都是高手了,瑞萨MCU 性能稳定、价格便宜。是真正做很多量产 ...

加你qq了,推荐给你料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款16位的TQFP44 79F9211(16K Flash,1K RAM,DMA*2,16位定时器*12)

老哥,这款现在只有两个代理能拿到货了,一两年之后停产
新的替代料号r7f0c009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哥,这款现在只有两个代理能拿到货了,一两年之后停产

几年前就听说过79F9211要停,实际情况我也不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你qq了,推荐给你料

非常感谢!

网友:
刚大概看了下r7f0c009资料,性能也不错

网友:
不考虑日系

网友(2014-06-27):
引用 网友B:
我是新手,由于工作原因,不得不用瑞萨,说实话,我觉得真心不好用。。。 ...

同感,尤其有些芯片的UART1不能碰(E8a时)

网友:
瑞萨的MCU 还是不错的,不少在表类市场中大量应用

网友(2014-08-11):
引用 网友A:
我用了6、7年了,从NEC的8位机到16位机到32位机,还是比较好用的。

还望师兄能指导一下,刚刚学习一款RX2108B   求指导  QQ:285611513

网友:
引用 网友D:
NEC有一个好处就是破解不了,或破解费用很高(10W+),本人从08年开始用, ...

还望师兄能指导一下,刚刚学习一款RX2108B   求指导  QQ:285611513

网友:
真的不推荐用日货,当然如果什么都可以不顾也没问题

网友(2014-09-26):
真心不好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挺好用的,只是小公司的话,支持不好。

我也在用,小公司,量不大,技术支持嘛,一般般吧

网友:
我用过瑞萨的MCU,个人觉得环境一点都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在用,小公司,量不大,技术支持嘛,一般般吧

大公司的话,技术支持比较到位。

网友(2014-10-27):
芯片外设很丰富,就是开发系统难用点

网友:
软件坑爹

网友:
NEC已经并入瑞萨了吧;以前用过,资源多,价格也实惠,就是资料不多。

网友:
不过抗干扰方面确实牛叉

网友:
NEC用PM坑爹,用IAR还是可以的,一直在用。

网友(2015-05-01):
瑞萨的价格便宜,片内资源丰富,性能稳定,除了个别模块有点坑,其他的没话说,所以现在公司几乎都是用瑞萨的

网友:
小量不好买。工具不常见。

网友:
我也是接触没多长时间,感觉用起来也挺方便的

网友:
有没有人用R8C系列的?相对MSP、ST来说我觉得不是很好用

网友:
瑞萨的IDE有下载地址吗?哪位提供一下

网友(2015-05-31):
我用了瑞萨R8C R5F211B4感觉还是比较好的,资源比较丰富,抗干扰性能不错。跟STM8S003比较的话,就是价格稍高了 点,但是在大部分项目里面还是能承受的。开发环境用IAR 比瑞萨官方的HEW还好用。

网友:
瑞萨的片子就是资料少点,其它的都还不错。

网友(2015-08-28):
8kb的可以用9222芯片  2pin的还不错!不过我之前用过那个芯片一直有烧写问题烧入不进去,后来改用7027 30pin的做了一个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