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用k60驱动sd卡时,结果在sd卡上什么都没有(已解决)

楼主(2014-03-14):
我在用k60驱动sd卡时,结果在sd卡上什么都没有,求大神,帮忙找找问题,这是我的程序和引脚链接

网友A:
你好,楼主!!
请问你这是自己做的板子吗?还是买的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请问你这是自己做的板子吗?还是买的开发板?

我自己做的,引脚用的是spi1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自己做的,引脚用的是spi1

K60+SD卡的话,我建议你可以首先看看《ARM Cortex-M4自学笔记——基于Kinetis K60》中的介绍,
毕竟是中文的,方便理解。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797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K60+SD卡的话,我建议你可以首先看看《ARM Cortex-M4自学笔记——基于Kinetis K60》中的介绍,
毕竟是中 ...

东西很不错,我想请你帮我看一下,我的那个ds卡的pcb的引脚是否正确,我没画过sd卡的电路,以前也没接触过,麻烦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东西很不错,我想请你帮我看一下,我的那个ds卡的pcb的引脚是否正确,我没画过sd卡的电路,以前也没接触 ...

好的,我检查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东西很不错,我想请你帮我看一下,我的那个ds卡的pcb的引脚是否正确,我没画过sd卡的电路,以前也没接触 ...

建议你还是将SCH中的SD部分贴出吧,单看PCB开不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还是将SCH中的SD部分贴出吧,单看PCB开不出啊。

我就是想问一下,那个pcb的引脚连接的位置有没有错误,我感觉那个PTE5在最上面有问题

网友:
Hi, 楼主!
首先,从你的原理图看不出SD卡的物理引脚所对应的控制引脚,还有你贴出来的卡槽PCB封装,我没有看到过
所以也不好下结论,我在附件中贴出飞思卡尔Tower板中的SD卡原理图,其引脚顺序也与PCB中的引脚顺序对应,SD虽然尺寸各有差别,
但是引脚顺序是一样,我觉得对你有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