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如何选择FPGA型号

楼主(2014-03-14):
FPGA主要实现一路3线SPI(LVDS电平)主和从模式,SPI时钟速率25Mbps。

SPI接收主机SPI传来的帧信息,每一帧数据长度16Bit。接收解析数据后,控制IO输出。并返回确认帧

要求从接收帧信息到返回确认帧要求在10微妙内完成。

如果用FPGA实现,如何选定FPGA型号, Altera的?

各位大神支支招。

网友:
把逻辑部分全部写好,仿真实现了再去想选型的事情

网友A:
cpld 加 lvds 转换芯片就能搞定了,或者用一个最最最低端的fpga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ld 加 lvds 转换芯片就能搞定了,或者用一个最最最低端的fpga也行

谢谢,我打算用个EP4CE15E+DS92LV010A 搞定。。还有一些帧解析的处理。虽然有点浪费,但是数量少,害怕资源不够,速度不够

网友A:
太浪费了!!你那些数据解析,用不了几个宏单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浪费了!!你那些数据解析,用不了几个宏单元的

我看IV系列支持LVDS,但是不知道支持MLVDS不,这样,LVDS芯片也省了

网友A:
不支持 mlvds,你这个还是用专用接口芯片好些,反正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支持 mlvds,你这个还是用专用接口芯片好些,反正也不贵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