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真时发现运放开环输出电压达KV,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4-03-14):
如图示。运放输出端的电压不可能超过电源电压的,但是在multisim中却是这样。难道仿真中接在运放上面的电源都只是摆设吗?

网友A:
改 LM358D 就OK了
Multisim 最好使用 9 的喔!!不要用 NI 的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 LM358D 就OK了
Multisim 最好使用 9 的喔!!不要用 NI 的喔!

为什么这么说呢?

LM358AD,NI MultiSIM 12.0,这不挺好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这么说呢?

LM358AD,NI MultiSIM 12.0,这不挺好的吗?

NI MultiSIM 我不太敢用~
你猜要用那一個...

网友:
Multisim似有版本和模型差异问题,最不能理解的是版本之间的模型库不能直接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 LM358D 就OK了
Multisim 最好使用 9 的喔!!不要用 NI 的喔!

不看不知道,这软件不确定因素也太多了吧。果断换proteus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这么说呢?

LM358AD,NI MultiSIM 12.0,这不挺好的吗?

你看我仿真的这个恒流源电路。这个应当是不对的,但是multisim中仿真的结果多好啊。为什么同是一款软件,差距这么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NI MultiSIM 我不太敢用~
你猜要用那一個...

被multisim败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看不知道,这软件不确定因素也太多了吧。果断换proteus试试看!

仿真软件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已经做得不错了,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让它应付诸多领域里的千变万化,没有一点瑕疵是不可能的。
每次软件升级,纠正了一些BUG,增加或提升了一些功能,添加一些新模块,同时又产生了一批新BUG。这就是规律。
仿真软件的不完善,仿真模块的毛病,电路参数的问题,以及它们的交集,都会形成错误,甚至令人不可思议。
使用任何仿真软件,都要顺应它,自己心里要有数,分析判断仿真结果的正误,寻找简单的解决办法。

1楼的图,在楼主所用版本下的运放仿真模块可能有问题,可用的模块多的是,果断更换一个仿真模块,甚至不是LM358的,即可解决。若有能力,自己动手修正模块吧。
如果楼主仅仅因为这一点而果断换proteus,那么我要告诉你,你一定会遇到比这更严重的问题,一定会更失望。至少因为许多仿真软件都用着同样的核。

有图有真相——几个毫安的蓝色曲线,Proteus竟然仿真出700G安培以上!你那“30.074kV”算个啥?
原因不明。将一电流探针换个位置,就平安无事了。我不会因此果断换Multisim。其实,这两个我都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软件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已经做得不错了,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让它应付诸多领域里的千变 ...

说的很对。我用proteus仿真了一下,发现也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还想去换Pspice再试试看呢。看到你的回复才意识到,终究的问题不在软件身上。
然而,软件的错误或者不足当怎样去处理呢?  需要仿真的电路往往是自己不确定结果的电路,想要从仿真中得到验证。
我就遇到的情况是:电路仿真正确,但是做出的实物却不行。这样一来往往认为是自己实物制作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然而实际的问题却是在原理图中就已经存在了错误,这样自己解决问题的方向就完全不对,找不到实质性的问题。

因为经验不足所以选择仿真,而仿真的结果需要经验来判定正确与否,这是一个矛盾。

谢谢回复。以后使用定当多加注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仿真软件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已经做得不错了,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让它应付诸多领域里的千变 ...

重点是NI Multisim 每次改版都没有改善,数位逻辑方面问题更多.
Multisim最后只能当做玩具软件,PC重装后就没有装这个东西了.

网友C:
    个人感觉好象不应该是软件的错误,多数都是元件模型的正确度问题,软件至多是功能上有差异。。。现在以Spice为核心似乎已被各仿真软件所公认,Spice的网表格式以已成了通常模拟电路描述的标准。因此,软件的仿真结果的正确程度几乎完全决定于模型的正确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好象不应该是软件的错误,多数都是元件模型的正确度问题,软件至多是功能上有差异。。。现在以 ...

零件也是他们自己设计的阿...
查看历史就知道我为什么不用 NI 的.

为了提高市场收购价,加拿大EWB做了一堆乱七八糟的零件送给NI,NI收购后也没有这方面人才进行校对.
所以喔EWB6.0是最后能用的版本..

加拿大EWB Multisim 被美国 NI公司收购以后,,.....
-----------------------------------------------------------------
加拿大EWB (Electrical Workbench)
EWB4.0
EWB5.0
EWB6.0
Multisim2001
Multisim 7
Multisim 8
美国国家仪器(NI)有限公司
Multisim 9
Multisim 10
Multisim 11
Multisim 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是NI Multisim 每次改版都没有改善,数位逻辑方面问题更多.
Multisim最后只能当做玩具软件,PC重装后 ...

不知你现在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Pspice?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你现在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Pspice?

Proteus 7.1 或是 protel
Proteus比较常用,其他操作复杂的就没时间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好象不应该是软件的错误,多数都是元件模型的正确度问题,软件至多是功能上有差异。。。现在以 ...
......因此,软件的仿真结果的正确程度几乎完全决定于模型的正确程度。

实际情况绝非你、我等所见的模型一类皮毛那样单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