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GPS天线如果接?换了有源的反而信号差了好多

楼主(2014-03-14):
同上,搞了个有源的GPS天线,汽车导航用的那种,信号反而差了好多(原本为陶瓷天线,方块的那种),不知为何

请问SMA头是否外面金属接地,中间的芯接信号?

网友A:
有源天线,你给它供电了没有?没供电,里边的LNA就成衰减器了,信号都衰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源天线,你给它供电了没有?没供电,里边的LNA就成衰减器了,信号都衰减掉了。 ...

怎么供电呀,不就一个SMA接头两根线吗?要咋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源天线,你给它供电了没有?没供电,里边的LNA就成衰减器了,信号都衰减掉了。 ...

查了一下,好像说中间那根同时要负责供电跟信号传输,那请问怎么个供电法呀,接口端要不要用什么元件呢?谢谢~~

楼主:
谢谢~  业余爱好者。。电感比较不好找

网友:
电感值 3.3uH 到 100uH 都合用,或用漆包线在 1M  电阻上绕数十圈。

网友:
要看看天线的供电要求,5V的越来越少了,3.3V的越来越多了。

电感不用也没关系,自己DIY完全可以用。

现在很多GPS模块RF端口自带供电和隔直。有源无源的同样接法,就更方便了。

网友:
是的啦,是需要直接给天线供电的,然后用电容隔直后接入系统。

网友:
隔直电容用100nf的可以不,我算了1nf的在1500MHz时阻抗大概0.1欧姆,我觉得这阻抗大了,于是就想弄个大点的电容。
GPS芯片手册里面也没写这个电容到底多大合适,只写了个DC Block.
图片中的滤波电容用10uf的合适吗?

网友B:
1nF 看似太大了,最好选用100pF。滤波电容用10uf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nF 看似太大了,最好选用100pF。滤波电容用10uf合适的。

为什么1nf还大了呢? 100pf的话交流阻抗有1欧姆了,可否指导下?

网友B:
交流阻抗有1欧姆对GPS讯号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交流阻抗有1欧姆对GPS讯号有什么问题?

我担心对GPS信号有衰减....

网友:
我担心对不是GPS的信号衰减不足。

网友(2014-05-06):
有缘天线功耗大概有多少啊?  便携式产品里面用有缘多还是无缘多一些呢?

网友(2014-09-23):
遇到同样的问题,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