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数据线 上拉电压是多少,3.3V可以吗 ?

楼主(2014-03-14):
有谁知道USB的上拉电压是多少 ?USB数据线  上拉电压是多少,3.3V可以吗 ?

网友A:
差分的,不要上下拉吧?

网友:
softconnect的1.5K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的,不要上下拉吧?

usb设备通过 监测有无 usb的5V电源 来检测是否接上了 U口,
而PC机 通过检测D-是否被上拉 来 确定是否有  低俗USB设备接到了U口上?

网友:
上拉电压就是3.3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