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微孔雾化片

楼主(2014-03-14):
不知道那个大牛用过51单片机给微控雾化片频率的实验,想着给雾化片足够的频率和电流就应该可以驱动了。
频率是由单片机的定时器产生的,电流是298提供的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希望提供点经验

楼主:
没有人做过吗

网友A:
为什么要用单片机控制?    555不是更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单片机控制?    555不是更好么

能否提供一个原理图

网友B:
MARK一下 学习了 快上上原理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RK一下 学习了 快上上原理图呀

我也在等待他的原理图,雾化片应该是给她频率还有足够的电流应该就能起振了把

网友C:
直接买个雾化头不好?十来块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买个雾化头不好?十来块而已

想要自己做毕竟做过的东西都是你自己的

网友D:
雾化  听起来都高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雾化  听起来都高级

我也在学当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提供一个原理图

雾化器我没做过    所以没有电路     但是我知道谁要雾化频率是 M级别的
所以用单片机产生  有点难办。所以我说用555比较合适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雾化器我没做过    所以没有电路     但是我知道谁要雾化频率是 M级别的
所以用单片机产生  有点难办 ...

是k级别,不上M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k级别,不上M的

你去百度一下   雾化片        还有雾化片在震动的时候   会迅速发烫  导致雾化片烧掉
所以就算是在的时候  也要放在水里     还有的电路是有水位检测的   就是为了没水后防止雾化器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百度一下   雾化片        还有雾化片在震动的时候   会迅速发烫  导致雾化片烧掉
所以就算是在的时 ...

你说的那个应该是超声波的,我这个是微孔的5V可以驱动的

网友E:
微孔的频率一般是110K左右.

用单片机给频率的那种属于它激式,这种方式如果没有自动跟踪功能,雾化片很难工作在最佳状态.
因为雾化片的一致性不像晶振随便就能做到50PPM,雾化片一般差异2%.

驱动的信号幅度50Vpp左右为宜,当然不同大小的可能会有差异,一般近厂家给的资料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微孔的频率一般是110K左右.

用单片机给频率的那种属于它激式,这种方式如果没有自动跟踪功能,雾化片很难工 ...

50V VPP 这个会不会太高了 他那个是USB驱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50V VPP 这个会不会太高了 他那个是USB驱动的

不会高.

你看一下电路就知道,如果没有一个升压的变压器就会有升压电感.

你可以用示波器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这些电路3V就能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些电路3V就能工作了.

能否提供一个电路图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否提供一个电路图

网上找的一个,电感式升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上找的一个,电感式升压的:

谢谢了,请问您有实验过的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请问您有实验过的把

有做过产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做过产品的。

非常感谢您的电路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电路图

不用谢,网上找的,你也能找到。

网友F:
不知雾化需要的频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雾化需要的频率是多少

频率113khz

网友F:
昨天找了一些资 料,说频率是1.7M至2.4M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昨天找了一些资 料,说频率是1.7M至2.4M哦

那是超声波雾化片不是微控雾化片不一样的

网友(2014-04-13):
挺高级的啊

楼主:
就是类似于晶振

网友:
帮忙顶一下

网友(2014-08-30):
我也学习,能一起讨论吗

楼主:
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G:
哎,其实很多人不知道雾化片是什么,比如说我....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哎,其实很多人不知道雾化片是什么,比如说我....

大姐,你灌水有点多了,看到好几个啊

网友:
一般是110K

网友:
雾化片有超声与微控之分,涨知识了;两种频率也不同

网友:
ding make为了成中级会员

网友H:
学习了,雾化片原来有两种,微孔雾化片应该更好用些

楼主(2014-10-16):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雾化片原来有两种,微孔雾化片应该更好用些

是的,不过要解决好电路散热和腐蚀的问题

网友:
开眼界了

网友:
多年前玩过,晶体频率1M左右,用BU406驱动

网友(2015-03-23):
引用 网友E:
网上找的一个,电感式升压的:

请问这个电路是如何工作的:哪个电感升压?为什么要升?频率信号是如何产生的?如果我用MCU作整个电路的开关,在电源输入处放个PMOS应该可以吧! 谢谢赐教哈!

网友:
拆开过几个所谓的  超声波 清洗机 里面的震荡一般是独立硬件电路完成的,mcu在里面多是做按键与显示相关。

网友:
先不说MCU,前三个问题可否讲解一下?

网友(2016-03-27):
这个也有些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