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简单回答,什么是回调函数

楼主(2014-03-15):
网上查看了回调函数的资料,由于水平有限而不太明白,请问各位大虾能不能提供一个简单的c语言例子可以描述一下什么是回调函数。

网友:
就是回来再调用的函数

比如用于中断、RTOS或GUI等框架系统里面,一般配合函数指针使用

网友A:
得自己写好但是自己不主动调用,让别人通过函数指针方式调用。

网友:
当成中断函数就好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自己写好但是自己不主动调用,让别人通过函数指针方式调用。

支持这种说法!

网友:
don't call me, i will call you

楼主:
int Test1()
{
     Led_out_h();
     return 0;
}
i

void Caller1(void (*ptr)())//指向函数的指针作函数参数
{
   (*ptr)();
}

int main()
{

   Caller1(Test1); //相当于调用Test1();

   return 0;
}
多谢楼上的各位大虾,截取了网上一段代码,其中这个Test1是不是就是回调函数?

网友:
有时候一些处理需要外部条件,外部条件是不是满足自己不方便判断
这个时候你可以设置回调函数,通知别的系统在发生某些情况下调用此回调函数进行后续处理
设置的时候双方约定回调函数和相应条件,由对方在条件满足时调用此回调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