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彻底删除硬盘已经删除文件的软件

楼主(2014-03-15):
   如题!
  文件已清空回收站!但是可以用数据恢复软件恢复!除了拷贝巨型文件之外,求软件可以用于彻底删除硬盘已删除文件,xp系统!

网友A:
来回几次GHOST,看它还在不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回几次GHOST,看它还在不在

但是不能破坏目前现有环境啊! 否则还得全部重装软件,有点麻烦!

网友:
使用免费的 CCleaner,安装时可选中文介面。

网友:
平时分区用truecrypt加密,需要清除资料时,直接格式化硬盘就可以。超强加密高度。

网友:
copy大片即可,多来一些就行了

网友B:
1) Winhex --> Tools --> Disk tools --> Initialize free space

2) FileMenuTools --> Shred Files.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Winhex --> Tools --> Disk tools --> Initialize free space

2) FileMenuTools --> Shred Files.

这个简单方便

网友: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就是复制一些其它无用的大文件到C盘,直到硬盘烤满,然后再删除即可

网友:
CCleaner多次擦写空闲扇区

网友:
貌似删除的时候用 shift+Delete键,删除的内容很难恢复

网友:
系统自带命令:
cipher /w:\

网友:
就是这个软件:eraser

网友:
粉碎文件  应该有这样的软件   起码某些杀毒软件有这个功能

楼主:
  多谢!我会试试的,希望别把有用的数据也给整挂了

网友:
原理决定的,除了低格量产其它方式都不能保证绝对删除的。

网友:
想起了之前给虚拟硬盘文件减肥的办法:整理碎片,然后把空闲空间填0

网友:
整理一下碎片,再考几个大文件,再删掉。OK。90%恢复不出来了

网友:
碎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