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电机一个简单电路求指导

楼主(2014-03-15):
stm32驱动一个电机,如图电路有四个,一起驱动电机。(LR+, LR-, FB+, FB-)
求分析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见图

谢谢了。

网友A:
这是哪个设计的电路?网上抄来?不能工作还会烧

网友:
LR2为高,光耦截止,Q2基极为高阻太,Q2的基极电阻不能为Q2提供续流回路,所以Q2截止,电机不转,LR2为高,光耦导通,Q2基极接地,Q2导通,Q2的基极电阻为Q2提供续流回路,电源通过Q2加载到电机上,电机工作

网友B:
忘了说Q1了,LR2为高,光耦截止,Q2基极为高阻太,Q2的基极电阻不能为Q2提供续流回路,所以Q2截止,9V电源会通过Q2的基极记载到Q1的基极,Q1导通,电机不转。LR2为高,光耦导通,Q2基极接地,Q2导通,Q2的基极电阻为Q2提供续流回路,电源通过Q2加载到电机上,同时Q1的基极也会接地使Q1截止,电机工作,光耦里面的光敏三极管导通时的管压降很小,0.1V,0.2V左右,可以看成导通接地。

网友:
这种电路是一种推挽式输出结构。至于为什么不用继电器,如果使用继电器会增加电路元件的开销,它是感性元件,继电器一般有5V,9V,24V,再者继电器是机械结构,有使用寿命,频率也是一方面,我曾经用过继电器驱动电机,频率低时可以,频率过高或者想使用PWM波驱动电机根本没戏。希望对你有帮助!说的不好请原谅!

网友C:
搭个电路做实验看看吧,我个人觉得电路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忘了说Q1了,LR2为高,光耦截止,Q2基极为高阻太,Q2的基极电阻不能为Q2提供续流回路,所以Q2截止,9V电源 ...

谢谢解释。
还有一个细节问题:为什么LR2为高Q2截止的时候,9V电源会加到Q1基级上???也许是我模电知识不对,不能理解这。不过然我说这个情况下,Q1基极是什么状态我也说不清。

谢谢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哪个设计的电路?网上抄来?不能工作还会烧

为什么?我看stm32内部是用mos管,这里是因为没有9v的限流电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搭个电路做实验看看吧,我个人觉得电路不可行。

求指导。。。谢谢先。

网友:
你看看模拟电路关于三极管的部分。Q2是pnp型,如果Q2的基极存在回路时,相当于发射极和基极存在正向偏执电压,Q2的基极回路时通过Q1发热基极电阻和Q1的发射极的PN接到地,形成回路的,一个PN节相当一个二极管。所以9V电压才能到达Q1的基极。这是典型的推挽式输出结构,可即使没有Q1,电机逻辑也能说的通

网友:
你的电机应该是抄的吧,是个半成品,如果LR-接电机,电机是感性元件,要考虑电机线圈的反电动势,需要加续流二极管和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