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做魏坤老师第一版的示波器,碰到MC34063AD问题

楼主(2014-03-15):
最近想做个魏坤老师的示波器,就做了。先做了程控放大和电源电路,这是人生中的第一块板子,不要喷小弟,如下图所示:

但是MC34063AD芯片的负压产生电路只能产生-2.3几伏的电压,电路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网友:
34063是不是假的

楼主:
不会吧,我感觉电路是不是错了,我没有用过这款芯片,参考的魏坤老师的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吧,我感觉电路是不是错了,我没有用过这款芯片,参考的魏坤老师的电路 ...

R12改成两个1欧姆电阻并联试试。

网友:
楼主不错,我做第一块板子的时候,出现了好多错误,都不能用!

网友B:
樓主 L4 的電感是普通電感 或 是功率電感?

网友C:
用7660会不会更方便些呢

网友D:
7660驱动能力低,tps60400用过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2改成两个1欧姆电阻并联试试。

并联了电阻,的确电压是增大了,但是不会超过-3v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7660会不会更方便些呢

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 L4 的電感是普通電感 或 是功率電感?

果然是电感的问题,普通电感根本没有用,换成了那种大电感,我换成了680UH,1A的大电感,同时我把R13换成了1.5K就得到了5.02V的负电压,真是感谢。但是这款芯片的工作原理不是很懂,上网也查了些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7660驱动能力低,tps60400用过还不错

见11楼,我换了电感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7660会不会更方便些呢

换成了680UH的电感

网友:
恭喜樓主,記得分享一下成果啊!

网友:
主电路是BUCKL-BOOST电路  最基本的直流斩波电路了,核心器件是电感,能量的存储和释放全靠它了 电压控制模式,这个芯片还不错的 适合做些小功率的DC/DC模块

网友(2014-08-12):
菜鸟请问楼主这是多少伏转-5V的电路,菜鸟我最近在做12V转±5V的电路,有人推荐用34063进行转换,但是不晓得周遭参数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