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指教 12V转-24V能做吗(悬赏)

楼主(2014-03-15):
想设计一个12V转-24V的电路,输出2A,哪位大侠做过请指点一下,有没有现成的芯片?方案优者先。

网友A:
单芯片做这个不是很合适,LT1710应该可以实现你的要求。最好用驱动控制芯片+MOS,可以上TI网站用他们的软件设计,最廉价的办法,也可以用UC3843+MOS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芯片做这个不是很合适,LT1710应该可以实现你的要求。最好用驱动控制芯片+MOS,可以上TI网站用他们的软件 ...

谢谢“卡布奇诺”的回复!
原理上的东西应该不是很难,现在主要是需要考虑这种电路应该重点注意哪些问题,如电感电容的选择,MOS管,二极管的耐压参数等。而且尽量用电感,不使用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