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刷位置伺服的问题

楼主(2014-03-15):
小弟最近调试无刷电机,配合1024的码盘实现精确定位,现在方波驱动每分几十转的情况下电机一顿一顿的,高速就没有问题,所以有查了些资料,矢量控制和正弦驱动,由于以前只做过方波驱动的,是不是现在方波驱动达不到我码盘的精度,是不是一开始我方向就错了,求做过的朋友指点。

楼主:
自己 顶起来

网友A:
是的,剩下的凑字数。BLDC从来就不是和做定位。就算用了正弦波效果会很大程度改善,但是依然做不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剩下的凑字数。BLDC从来就不是和做定位。就算用了正弦波效果会很大程度改善,但是依然做不定位。 ...

我见过一个成品位置伺服的驱动,IR+N管  下桥的MOS S极 接一个取样电阻 没调理电路直接 给AD处理了 初步估计是过流保护的,感觉不是 SVPWM 的 单电阻取样,现在做的  跟他基本一模一样 但是人家的就很平滑 我的运行起来就很顿 ,六步换相 如果不行的话 只能是扇区判断 做速度 或者位置的 SVPWM 了,不知道该方案可行吗。对照有刷电机 一周换相次数也是固定的配合码盘能实现位置伺服 无刷怎么就这么难了

网友B:
不如 直接 上 交流永磁电机吧,BLDC 用 SVPWM,简单的位置伺服 应该是可以做的, 高精度 不合适的, 其本身就不是为 这方面 优化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 直接 上 交流永磁电机吧,BLDC 用 SVPWM,简单的位置伺服 应该是可以做的, 高精度 不合适的, 其本身 ...

应该是的,现在主要是还得学习SVPWM, 码盘的零点 怎么和电机的绕组对应起来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的,现在主要是还得学习SVPWM, 码盘的零点 怎么和电机的绕组对应起来呢 ...

如果无刷位置伺服 停在一个 位置 再次指向一个位置i时 电机就不动了 ,用手碰一下 电机就开始指向下一个位置了,调制方式为互补HPWMLON ,高桥占空比很小 感觉下桥的MOS 刹车力度 使电机锁定在那个位置的力比较大 有没有这种可能,如果我不用互补HPOWMLON 在指向一个位置是 电机的自举电容会过度放电吧

网友C:
编码器零点很重要,起动的时候更是问题需要找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码器零点很重要,起动的时候更是问题需要找零点

恩 是的  谢谢

网友(2014-11-22):
BLDC是三相六拍的控制方式,所以最小可分辨是60°,这种算法在伺服中是无法应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