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152+LCD+NRF24L01P+纽扣电池CR2032供电讨论

楼主(2014-03-15):
在网上还没见过这样的搭配应用案例。不知道这样搭配合理不。这里和大家讨论下遇到的问题。

这是个马达无线控制系统,马达为从机,遥控为主机,遥控器带LCD可以显示马达的实时速度,同时遥控器可以发指令控制马达的启动停止以及调速。

我现在设计的思路是

主机平时工作在发送模式,从机工作在接收模式。

主机定时发送指令给从机,发送完之后立即切换到接收模式。,从机收到指令后判断是控制指令还是获取信息指令,如果是获取信息指令,则从机立即转换为发送模式然后将数据发送给主机,主机接收到数据之后进行显示处理。如果只是单纯的控制指令,则从机不再发送数据给主机,只是执行指令要进行的操作。

当然会开启NRF24L01P的自动重发和自动应答功能。保证通信的可靠性。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主机接收时电流会很大,间隔发送接受,现在只能做到5ma的平均工作电流,。由于采用纽扣电池CR2032供电,所以觉得够呛。尽管主机在没有人按按键的时候经过5分钟之后会自动进入睡眠,但是工作期间电流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现在这个功耗是个问题。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更省电。看了CC1101之类的都带无线唤醒功能的无线IC。不知道这种芯片是不是更适合我的应用。

这里的无线唤醒功能具体是怎么用的。不是很清楚。我觉得这种带无线唤醒功能的IC更适合我的应用,可以做的更省电。

CC2500 ,CC2530,CC1101,甚至CC2540蓝牙我都有看过,工作电流都比我现在用的NRF24L01P电流要大,只是多了个无线唤醒功能。感觉对我有用。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
在复杂电磁环境下,需要先确定无线唤醒功能用得了

网友A:
手持端作从机应该更好吧,人不操作时睡眠,有操作时唤醒,无线唤醒了通信成功马上睡眠,这样时间短才能节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持端作从机应该更好吧,人不操作时睡眠,有操作时唤醒,无线唤醒了通信成功马上睡眠,这样时间短才能节能 ...

可是我要持续显示速度。每次要显示1分钟时间的速度信息,1分钟以后才能进入睡眠状态。

网友:
转速有变化时再刷新,延长通讯间隔时间,采用瞬发通讯,一定要休眠,记得2401发射与接收电流都差不多大,所以要用休眠方式

网友:
采用1m波特率

楼主:
波特率大了,发送数据所需要的时间短了,但是丢包率就大了。

网友A(2014-04-19):
丢包率就大是因为你的信号质量不好,本来就连续通信,丢一点没关系,成功后马上休眠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丢包率就大是因为你的信号质量不好,本来就连续通信,丢一点没关系,成功后马上休眠就可以了 ...

恩,你对这个天线走线了解不,我看很多走线都是蛇形,这个蛇形线长度多少,怎么计算,另外最关键的是怎么还有个连接地的过孔,这个是什么用法,我在NRF的手册应用笔记里面没见这样说的,我是用手册上的走线方式。我大概走的,感觉信号好像不是很稳定。

网友(2014-05-25):
不知楼主做出来没,我也想做这样一个板来用一下。

网友(2016-01-11):
楼主做出来没,特敢兴趣

网友(2017-02-22):
NRF24L01 有ACK带数据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