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携式设备电源方案求助

楼主(2014-03-15):
现在需要设计一个便携式设备的电源管理,设备本身要求12V 600mA和5V 1.5A两组电源,总功率在15W左右,设备准备使用4块锂电池,每块4400mAH,外部适配器的电压可以自己选,插入适配器时,设备由适配器供电,否则由电池供电,需要带有剩余电量指示,请教大家这个电源管理该怎么来设计?

1.采用4组并联,整组电压3.7V,通过升压产生5V和12V

2.采用两串两并,整组电压7.4V ,降压产生5V,升压产生12V

请教各位朋友,上面两种方案哪个好?并推荐好的充电管理、电量计算、锂电池保护等芯片和方案,不甚感激!

楼主:
不要沉下去,真心请教大家,期待大家指导

网友:
好像1可行。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麻烦您说说两种方案的比较

网友:
1靠谱些
1)电池串联问题多多,不能简单地直接串联,严重影响寿命
2)都用升压方式的话,有可能找到一种芯片满足两种电压的,改改参数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