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 通过串口发送一个文件,发现会一直卡死,怎么办?

楼主(2014-03-15):
关键代码如下!
Private Sub Command_all_on_Click()
Dim MyVar As Byte
Dim ComBuff(0) As Byte

  Open App.Path & "\1234.dat" For Binary As #1

               '------会一直卡死到文件发送完成
  Do While Not EOF(1)

  Get #1, , MyVar

   If Not EOF(1) Then
      ComBuff(0) = MyVar
      MSComm1.Output = ComBuff
     End If

  Loop

  Close #1

End Sub

以上代码通过一控件按下时发送一文件,文件能正确发送出去,但是发送文件过程中会一直卡在那里,导至其它控件不能操作,
这样的问题用VB怎么处理,不会就要改用别的语言了?

网友:
vb应该是可以多线程的,解决假死就得加线程。

楼主:
新手,不怎么会,好像VB.NET里面有讲到多线程,但用VB就不懂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数据流中有“0”啊

网友A:
在do……loop中插入一个doevents

网友:
多线程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do……loop中插入一个doevents

正解

楼主:
这样可以了,谢谢楼上的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