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48驱动问题

楼主(2014-03-15):
我首先对ads1248全部进行复位,然后安装复位的设置,通过AIN0为positive  AIN1为negative进行输入,,然后等待DRDY变低,然后进行读数据,,但是结果一直都是0,,都调了好长时间了,,求大师指导啊

网友:
好像有一个开始转换的引脚要接高电平才能够进行寄存器配置和AD转换的,具体自己看一下文档

网友:
首先,你的SPI协议对没?ADS1248是下降沿输出或者读入数据,建议你可以通过配置寄存器使VREFOUT和VREFCOM输出一个约2.048V的基准电压来确定SPI协议是否正确。其次你确定ADS1248寄存器配置正确了?是否用的自带恒流源?自带恒流源寄存器配置没?

网友:
main()
{
        ......
        for(i=0;i<=3;i++)
        {
                WDTCLR;
            ADS_SetIdac(0X00,0x01,0x07);    //IMAG_1500);
            for(j=5000;j>0;j--);
                ADS_SetInputChannel(0x00,0x08);
            ADS1248_INAIR_T=ADS_DataReadOnce();
                ADS1248_INAIR_TC= Ad_ADS1248ChangeTemp(ADS1248_INAIR_T);
                for(j=5000;j>0;j--);
        }

}

其它子程序在附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