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无感无刷电机的启动问题

楼主(2014-03-15):
想利用stm32驱动无感无刷电机,

1,代码和pwm的时序代码如下,自己用示波器看了,波形大体与想的差不多。
    一是tim1的初始化设置:
static void TIM1_Mode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基本结构体变量定义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输出结构体变量定义
   TIM_BDTRInitTypeDef  TIM_BDTRInitStructure;                                   //死区刹车结构体变量定义

        TIM_DeInit(TIM1);
   //以下为3个频道的设置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2;                                           //TIM基本初始化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CenterAligned2;//中央对齐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400;                                           //PWM 16K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1,&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输出通道初始化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Dis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Dis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70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1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700;
   TIM_OC2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700;
   TIM_OC3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以下为死区设置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RState = TIM_OSSRState_Enable;        //死区刹车初始化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IState = TIM_OSSIState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LOCKLevel = TIM_LOCKLevel_OFF;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DeadTime = 15;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 = TIM_Break_Disable;         //如打开,开机无输出且状态紊乱????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Polarity = TIM_BreakPolarity_Low;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AutomaticOutput = TIM_AutomaticOutput_Disable;

   TIM_BDTRConfig(TIM1,&TIM_BDTRInitStructure);
TIM_Cmd(TIM1,ENABLE);
}
以下为main函数中的设置
if ( time == 20) /* 10ms时间到 */
   {
         TIM1->CCER=0x3081;    //1,4

   }
   if ( time == 40)
   {
           TIM1->CCER=0x3801;    //1,6

   }
if ( time == 60 ) /* 10ms时间到 */
   {
           TIM1->CCER=0x3810;        //3,6

   }
   if ( time == 80 ) /* 10ms时间到 */
   {
           TIM1->CCER=0x3018;        //2,3

   }
   if ( time == 100) /* 10ms时间到 */
   {
            TIM1->CCER=0x3108;        //2,5

   }

        if ( time ==120  )/* 1s 时间到 */
    {
         TIM1->CCER=0x3180;        //4,5
                 time = 0;
问题是,
1,这样的启动方式哪里有问题,需要我不断减少控制周期,增大占空比吗?
2,对比官方的手册,是不是3路pwm,在加对应下半壁置位比较好呢?自己试过了,效果不是很明显,对于开对应的频道,比如,1,4怎么可以保证两个管子上下臂同时都导通呢?

网友A:
建议看一下MK电调的启动代码

网友(2014-08-13):
引用 网友A:
建议看一下MK电调的启动代码

好的,能玛法给我发一份MK电调的代码吗?我在坛子里找了下,没找到。真的谢谢了

网友B:
http://svn.mikrokopter.de/listin ... 0d2ea8fa11d73430623
MK电调开源程序网址,自己去下载,每个版本的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vn.mikrokopter.de/listing.php?repname=BL-Ctrl&path=/tags/V0.41/&#Ab296432c951ee0d2ea8fa11d73 ...

MARK ONCE BL CONTROL WEBSI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