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按键类型检测的解决方法,在宝马开发板上实现

楼主(2014-03-15):
一般按键类型按照用户的行为可分为:单击、长击、连击、松开。本程序实现了一种通用的检测方法。
先定义按键状态
typedef enum
{
        KEY_STATUS_IDLE = 0,      //按键空闲状态
        KEY_STATUS_BOUND = 1,  //毛刺检测状态
        KEY_STATUS_PRESS = 2,   //单击状态
        KEY_STATUS_LONG  = 3,   //长击状态
        KEY_STATUS_CONTINUE = 4 //连击状态
} KEY_STATUS;

#define MASK_KEY_PRESS    0x0100
#define MASK_KEY_LONG     0x0200
#define MASK_KEY_CONTINUE 0x0400
#define MASK_KEY_RELEASE  0x0800

#define KEY_NONE 0x00
#define KEY_1    0x01
#define KEY_2    0x02

//按键计数值
#define KEY_PRESS_CHECK_COUNT    2
#define KEY_LONG_CHECK_COUNT     100
#define KEY_CONTINUE_CHECK_COUNT 50
#define KEY_CONTINUE_DELTA_COUNT 10
#define KEY_CONTINUE_BASE_COUNT  10

static bool CheckKey1(void)
{
        return !GET_GPIO_BIT(PIN_KEY_1);
}

static bool CheckKey2(void)
{
        return !GET_GPIO_BIT(PIN_KEY_2);
}

typedef struct
{
        KEY_STATUS keyStatus;

        UINT8  count;
        UINT8  continueCount;

        UINT8  targetKey;
        bool (*CheckFun)(void);
} KEY_CHECK;

//检测按键,按照一定的时间间隔调用
static UINT16 GetKey(KEY_CHECK *pKeyCheck)
{
        UINT16 key = (UINT16)KEY_NONE;

        if (pKeyCheck->CheckFun())
        {
                switch (pKeyCheck->keyStatus)
                {
                case KEY_STATUS_IDLE:
                        pKeyCheck->keyStatus = KEY_STATUS_BOUND;

                        pKeyCheck->count = KEY_PRESS_CHECK_COUNT;

                        break;

                case KEY_STATUS_BOUND:
                        pKeyCheck->count--;
                        if (pKeyCheck->count == 0)
                        {
                                key = pKeyCheck->targetKey | MASK_KEY_PRESS;

                                pKeyCheck->keyStatus = KEY_STATUS_PRESS;

                                pKeyCheck->count = KEY_LONG_CHECK_COUNT;
                        }

                        break;

                case KEY_STATUS_PRESS:
                        pKeyCheck->count--;
                        if (pKeyCheck->count == 0)
                        {
                                key = pKeyCheck->targetKey | MASK_KEY_LONG;

                                pKeyCheck->keyStatus = KEY_STATUS_LONG;

                                pKeyCheck->count = pKeyCheck->continueCount;
                        }

                        break;

                case KEY_STATUS_LONG:
                        pKeyCheck->count--;
                        if (pKeyCheck->count == 0)
                        {
                                key = pKeyCheck->targetKey | MASK_KEY_CONTINUE;

                                pKeyCheck->keyStatus = KEY_STATUS_CONTINUE;

                                pKeyCheck->continueCount -= KEY_CONTINUE_DELTA_COUNT;
                                pKeyCheck->count = pKeyCheck->continueCount;
                        }

                        break;

                case KEY_STATUS_CONTINUE:
                        pKeyCheck->count--;
                        if (pKeyCheck->count == 0)
                        {
                                key = pKeyCheck->targetKey | MASK_KEY_CONTINUE;

                                if (pKeyCheck->continueCount > KEY_CONTINUE_BASE_COUNT)
                                {
                                        pKeyCheck->continueCount -= KEY_CONTINUE_DELTA_COUNT;
                                }

                                pKeyCheck->count = pKeyCheck->continueCount;
                        }

                        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
                if (pKeyCheck->keyStatus != KEY_STATUS_IDLE && pKeyCheck->keyStatus != KEY_STATUS_BOUND)
                {
                        key = pKeyCheck->targetKey | MASK_KEY_RELEASE;
                }

                pKeyCheck->count = 0;
                pKeyCheck->continueCount = KEY_CONTINUE_CHECK_COUNT;
                pKeyCheck->keyStatus = KEY_STATUS_IDLE;
        }

        return k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