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车初建

楼主(2014-03-16):
176374[/attachimg
re35 电机90W
1024 码盘
15CM的充气轮
12MM的铝合金轴
同步轮带20,18齿,XL型。
大家给点建议。
实和平衡车。

网友:
这是DIY的节奏啊

楼主:
零件送厂加工。。。回组装即可,不过目前不太清楚,如果是前后随动四轮构,是不是不能用好种普通的随动轮呀,不然智能控制不好算方向?

网友:
这电机功率多大呀?  不知皮带传动效果如何

楼主:
同步带可以减小间隙,电机是90W的RE35
带1024的码盘。经行星减速后180转

楼主:
完工!!!各处都合适,维有 少给打了个孔。。。。
我天,你不是CNC吗,不会是手工定位吧!!!看来,什么都没有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