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疑问,就是系统盘安装时,如果读取光盘一个字节错误会...

楼主(2014-03-16):
安装系统盘时 很有可能会有几个自己错误 那样的话   是不是不能装还是装好后会自动修复   还是??????

网友:
不同的系统 有不同的安装模式,   有些系统 可以弹出询问  重试, 忽略,   如果忽略了, 就跳过损坏的文件,  假设装好系统了, 但系统就会缺了某个文件,  会出问题

网友:
您多虑了,一般都会有校验或纠错编码滴、、、当然这也不能百分之百能保证最终读上去的数全对,所以程序里面也有容错机制的,就像楼上说的

网友:
安装系统盘时,先是把光盘数据加载在内存,再安装系统,加载过程也就几分钟,光盘出问题也不会耽误太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