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机上电后不动作

楼主(2014-03-16):
我买的01机,平时使用率不高。最近半年左右,偶尔用用,发现上电后xyz不动作,经检查,限位开关是好的,急停按钮也没有按下。
manual/pwm按钮也打到的manual档。  唯一能做的就是反复开关电源,有时能正常。
在论坛上查找相关的帖子,发现我的电源板是第四版,没有经过春风修改那版,但是又不是电源板的问题,因为偶尔xyz也会正常。
现在我怀疑是不是什么器件需要预热,以致开机时不能随时进入状态,必须等温度升起来后才正常工作。

网友A:
难道简单的万用表都不会用?怎么能反复开关电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简单的万用表都不会用?怎么能反复开关电源呢?

没工具拆控制箱

楼主:
其他键都对的,除了按电源键还能按什么?

网友B:
仔细看电机驱动的灯,应该是半亮不是全亮

应该是电压太高,趁用电高峰的时候开机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电机驱动的灯,应该是半亮不是全亮

应该是电压太高,趁用电高峰的时候开机试试吧 ...

好像确实是半亮的。
不能使用的时候,我按下任意z键,三个驱动器里面会有两个变亮,按下任意y键,又会有另外的两个变亮。说明按键事件是响应了的,但是驱动没跟上?

能使用的时候,三个驱动器全部是高亮的红灯。

网友:
我的01机有时也这样,保持关注

网友:
Picture? and more detail?

网友B:
这个问题不是机器问题,当地电压太高,测一下当地电压立马就知道问题了,,

网友:
阿莫应该再好几个地方都有过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不是机器问题,当地电压太高,测一下当地电压立马就知道问题了,, ...

那如果这样,应该购入什么设备来保证工作呢?我也不能预见到什么时候电压正常不,关键时刻误事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