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移动电源内部取5V工作电压?<<<<<<

楼主(2014-03-16):
如题,想在移动电源内部加装一电路,系统工作电压为5V,拆了一成品的移动电源分析.
1.USB的正负输出在移动电源没有打开时,是电池的电压,移动电源打开了后,才有5V输出.由于这个原因,我加装的电路要从这里取电,就要再加一个开关.
2.但由于我加装的电路,工作电流才30ma左右,且可能移动电源有检测5V输出电流大小的功能,所以这个电流并不能让移动电源一直输出5v.过一两分钟后,就自动关机了.
3.由于上面的原因,我不得不在5V输出端并了一个100的电阻.这样,移动电源能长期输出5V了,但确这样太浪费.

所以请教大家,对于我的要求,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多谢.

楼主:
另我还想过,从白色LED那里取电,拆开LED,但实测,LED受控于"单片机",VCC是直接从电池的端子取电的,所以.也不可行.

楼主:
自已顶一下.

网友:
慢慢查下,电流检测端脚,取消电流检测功能,让它一直输出5V

网友:
取消电流检测,可能会影响充电功能

网友:
升压芯片一般有个EN脚,将这个脚的电平固定成使能电平.看看哪个脚是接到MCU的,断开,直接通过一个电阻拉高或拉低成使能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