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在Linux系统下运行的上位机,哪种可视化开发环境较好

楼主(2014-03-16):
如题所示,

由于工作需要,我们的产品需要维护,可用户的服务器是Linux操作系统,所以我们必须开发

一款上位机软件,在用户的服务器上运行,这样维护我们的产品才可以。

目前我装的是虚拟机,请问要用哪种可视化开发环境,才能满足要求。

我知道的有 QT

网友:
还是qt吧,自带IDE qtcreator

网友:
看了半天发现LZ是要找IDE啊。除了QtCreator之外一般常用的IDE还有Eclipse和Code::Blocks以及Anjuta。

网友:
Qt,gtk或wxWidgets是比较好的选择,当然,java,c#也都是可以在linux上面跑的,但要装虚拟机

楼主:
java是不是很繁琐,以前一直未接触他。

楼主:
那只需要一个QT Creator就可以了吧。

网友:
qt吧 就这个最好

网友:
PyQt。如果不会玩python,那就qt,gtk就是个坑,勿入。pyqt跨平台支持相当好。

网友:
QT,自带了QtCreator,话说比较好用。Linux的GUI方面一直觉得Qt是最好的,虽然我不怎么喜欢C++

网友:
楼主问的是“可视化开发环境”,应该就是IDE,同三楼,推荐Eclipse之类的。